[工仪] 拆台湾博计电子负载,3302C+3310C组合

楼主(2020-03-20):
分立件时代的产物,四个电子板密密麻麻的电子元件让你眼花缭乱,又是那么的赏心悦目,反观现在的电器集成度高了,也没那种情切感了。
先“解剖”3302

硕大的机舱,是3310C的安乐窝

这是3302的“内脏”

两个萌萌哒的环形变压器,负责电源的供应,可以在110V 220V之间切换

这个框是铝合金的, 真的蛮有份量

全是铝件,不会生锈哟

再来拆开3310C,

控制部分分上下两层,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电子元件

密密麻麻的分立元件与集成块交织在一起

这是负载单元,

总共六组IRF640+双op27精密运放

厚实的散热铝件,简直不计成本

这坨铝锃光瓦亮

感觉身体被掏空

风扇和显示单元,风扇速度随灌入的电流大小而变化,非常人性化又节约能源

显示控制部分

人机交流部分

拆之前有些按键操作不是太灵敏,用橡皮擦搽了一下

密集综合征发作

3310C的内脏晒一晒,来个全家福

局部看看

背面瞅瞅

装好再测试,杠杠的,按键灵敏多了

用料考究,做工细致,全铝板结构,非常的厚实,操作相对简单,最高电压60V 最高电流30A,
四种测试模式,CC CV CP CW 一般情况下都够用了
不足的就是太重了,两个加起来整整10公斤,还有就是显示面板显示相对单一,
如果搞个大屏液晶什么的,那就拉风了 哈哈!

网友A:
谢谢分享,土豪专用负载。。。。。我们都是破水泥电阻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土豪专用负载。。。。。我们都是破水泥电阻对付

网友B:
所言极是。。。。遥想公谨当年,工地开挖基础时,几十个工人挖的挖,铲的铲,挑的挑,连续奋战半个月,好是热闹!现在到工地,冷冷清清,就一台挖机,几个工人,两三天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言极是。。。。遥想公谨当年,工地开挖基础时,几十个工人挖的挖,铲的铲,挑的挑,连续奋战半个月,好是 ...

哈哈,比喻的好哇,以前电路板上站满了分立电子元件,现在一颗集成电路模块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土豪专用负载。。。。。我们都是破水泥电阻对付

那我使用MOS是不是提升一个档次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我使用MOS是不是提升一个档次呢

必须的哈哈哈,其实我也有mos版本的,用得最多的还是水泥电阻版本

网友D:
佩服,用这么多零件堆出来。DIY的 运放+MOS+电压电流显示就成了电子负载。

网友E:
我当年在台资厂时,全都用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当年在台资厂时,全都用这个牌子

台资的肯定优先用老乡的设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用这么多零件堆出来。DIY的 运放+MOS+电压电流显示就成了电子负载。

原理都简单,关键要稳定,耐用,适合工业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哈哈哈,其实我也有mos版本的,用得最多的还是水泥电阻版本

我4颗MOS 800瓦
LM324
4线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佩服,用这么多零件堆出来。DIY的 运放+MOS+电压电流显示就成了电子负载。

十几年前的产品做得复杂增加仿制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的产品做得复杂增加仿制难度

我感觉分立件应该比集成电路要耐用些,不足的就是体积太大太笨重了

网友F:
不错不错!我也有一个300w的,没有机框,改装供电,直接使用!做工好,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我也有一个300w的,没有机框,改装供电,直接使用!做工好,耐操 ...

是的,确实耐操,随便折腾都没问题,保护电路相当完善

网友(2020-09-17):
请问 一下  电源  是多少V的呢,我没有机框,不知道怎么接线,看帖子前面时有直接接线的例子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子负载稳定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我也有一个300w的,没有机框,改装供电,直接使用!做工好,耐操 ...

请问一下怎么改的呢?

网友(2021-01-09):
我有一个3302C+3311C不会用,有时候就瞎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