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松下RQ-CW05换皮带

楼主(2020-03-20):
无意间找东西,看到了随身听。一时兴起,准备拿来看看,能不能用。装上电池,开机,发现磁带仓里面不转,但是有声音。决定拆开看一看,发现皮带已经老化,成了一段段的。装上电池开机,发现马达是转的。死马当活马医,去某宝网站看看。找到相关的型号。下单—收货—装上—开机。完美复活!

网友A:
拆开看真不像松下的风格,特别是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真不像松下的风格,特别是电路板

同感,不像日系随身听的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真不像松下的风格,特别是电路板

这个是松下的便宜款

网友:
同款飘过,当年用它听过周杰伦哈哈,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
家里的磁带都拖不动了。
话说有个cd的皮带好像不行了,一直觉得不好配,再就是成本的问题,没有换,

网友:
这个不知道2节电池能听几个小时

网友(2020-05-26):
请问,电路板连着耳机那里怎么拿下来

网友:
请问,电路板连着耳机那里怎么拿下来呀

网友(2020-08-17):
右手拿住板子耳机的那块,左手拿着机器,左手大拇指用力向下按一下连着塑料那,小心别把线弄断了

网友(2020-10-05):
楼主,分享皮带的购买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真不像松下的风格,特别是电路板

后期的东西集成度高了,再说这个是低端产品,国内生产,所以也就那样了

网友:
这机器当年价格150左右,而国产品牌50左右,国产雷登稍微贵一些,但是外形不怎么好看

网友(2020-11-05):
楼主能分享一下皮带连接吗?我也有个这机器谢谢!!!

网友:
还能买回这种皮带太棒了,很多机器都是因为小配件问题救不了啊

网友(2021-02-22):
楼主 请问两根皮带的长度分别多少 同款机器皮带老化了

网友B:
应该是
【059/093/0.7 】
【027/042/0.7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059/093/0.7 】
【027/042/0.7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