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米活塞清新版换插头

楼主(2020-03-20):
平时放在床上用的,线经常折到,用了1年多,线控麦克风不好使了。。

成品

剪掉原插头的过程略

线序
铜色的线是公共地线(接插头最长的那端)
红线和绿线是左右声道线(具体请自行百度)
白线是功能线,线控和麦克风

插头不好焊接,烙铁的温度不准
焊成这个shi样

套热缩管

拧上去

这个耳机戴着挺舒服的,至于音质嘛....一分钱一分货。。

——END——

网友A:
入耳式的我喜欢,像苹果的小白我戴着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耳式的我喜欢,像苹果的小白我戴着就掉。

苹果的隔音一般般,戴着睡觉不舒服,跟小米的半入耳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耳式的我喜欢,像苹果的小白我戴着就掉。

有些入耳式的有听诊器效果,感觉不舒服。外置的也还可以,有时候我觉得外置的戴着舒服些。

网友B:
坏了好几个了,攒着一块修,修简单,但是买尾插贵,一个要4块钱,6块钱我就买个新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好几个了,攒着一块修,修简单,但是买尾插贵,一个要4块钱,6块钱我就买个新耳机了 ...

一个新耳机又要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好几个了,攒着一块修,修简单,但是买尾插贵,一个要4块钱,6块钱我就买个新耳机了 ...

尾插加线淘宝老五那几家也就2,3元一根

网友C(2020-05-21):
用过了头戴式的,耳塞式的再也不用了,不是一个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了头戴式的,耳塞式的再也不用了,不是一个级别的。

头戴式的隔音效果好,但是晚上睡觉戴着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