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买了一个小水泵,学习下结构

楼主(2020-03-20):
体积非常小,

12v供电,无刷水泵

还带了一个流量调节阀,设计不错

这里串联了一个二极管,估计是买家不分极性搞得卖家很被动,里面是无刷驱动器,一接反电源就烧掉

可以吸在鱼缸里面

进线灌胶

参数

泵盖子

就4个小叶轮,属于离心泵

转子可以抽出来

全家付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给鱼缸用的吗?

网友A:
转子是硬拔出来的吗?我有个220的鱼缸水泵启动困难。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不是陶瓷轴的,容易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子是硬拔出来的吗?我有个220的鱼缸水泵启动困难。

这种无刷水泵转子是靠磁力缩在里面的,很容易取出来

网友:
这种泵经常无故莫名其妙就不转了

网友C:
把坨子拆开你会发现一个大线圈,挂开发现铝芯。哈哈哈,就是离心泵。定子线圈通过市电周期改变磁场,转子就是个磁铁,跟着磁场旋转,不管往哪个方向转,水都会旋转离心,从出口甩出去。。一起拆过,没啥意思

网友:
交流同步电机,定子线圈和铁芯灌封在里面,好像任意转向都能离心出水。

网友:
这个电机结构的原理应该和罩极式电机那样,不属于无刷电机吧。和洗脚盆的220V水泵很像,轴磨损了就会有很难听的声音。

网友:
水族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不是陶瓷轴的,容易生锈。。。。。

同意。估计也不是石墨滑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坨子拆开你会发现一个大线圈,挂开发现铝芯。哈哈哈,就是离心泵。定子线圈通过市电周期改变磁场,转子就 ...

就跟无刷风扇一样,有个简单的小电路板控制

网友:
控制板都用环氧树脂灌封起来了,拆不开的。

网友:
靠水润滑的

楼主:
嗯,基本就这原理

网友:
太阳能电池加直流水泵,适合室外鱼池

网友D:
这种水泵小功率的长时间使用后驱动电路会挂。
大功率的轴会磨损,然后转速提不上来,伴随着各种噪音

网友(2020-11-05):
引用 网友D:
这种水泵小功率的长时间使用后驱动电路会挂。
大功率的轴会磨损,然后转速提不上来,伴随着各种噪音 ...

是啊,很快就启动困难。这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