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识别

楼主(2020-03-20):
大神看看这是多少阻值的电阻,12v电源上的测的阻值0.2 欧姆

网友A:
棕黑白金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棕黑白金绿?

没见过吧,我也没见过,不会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棕黑白金绿?

是绿金银灰棕

网友:
0.18欧欧欧欧欧欧欧

网友:
只可能是2楼这种读法,因为金银两种色环都是作为倍率或误差值出现,不可能出现在第2位。不过图上这个电阻的色环位置完全是用来考人的,初看还真不知道从哪边读起。

楼主:
0.18欧姆怎么的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0.18欧姆怎么的来的

你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B:
从色环上看,棕灰白金绿,189x10^-1=18.9Ω 0.5%,从位置上看这个是开关管源极电流取样电阻,这个阻值又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色环上看,棕灰白金绿,189x10^-1=18.9Ω 0.5%,从位置上看这个是开关管源极电流取样电阻,这个阻值又不 ...

灰白金绿是对的,那白色极像银色,但是银色不可能作为数字环,所以应该是近似色白色,所以只能是18.9Ω 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棕灰白金绿是对的,那白色极像银色,但是银色不可能作为数字环,所以应该是近似色白色,所以 ...

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得出来的

棕灰银金,最后一环舍弃,就是0.18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9926282655893525.html

网友:
色环很麻烦啊  印几个103 104挺好的

网友D:
根据楼主测量值0.2欧,估计这还是一个0.18欧的电阻,按棕灰银金的读法来读,最后一环可能是想表示误差是0.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测量值0.2欧,估计这还是一个0.18欧的电阻,按棕灰银金的读法来读,最后一环可能是想表示误差是0 ...

5环没有按4环来读这样一说,5环和4环的最后一环都表示误差,特殊6环最后1环表示温度系数,剩余5环按5环来读~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都是弃去最后一环再读好像是表示温度系数或电阻类型的

网友:
像这类似电阻直接就像19楼朋友说的不要看最后一环,也就是0.18欧,至于为什么是这种标法不得而知,经验完全来自看多了这类电阻,基本上99.99不会出错,不要按套路出牌来认这类电阻,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