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esa刷breed的问题

楼主(2020-03-20):
大佬们。一个inesa的ac9v301路由器用pppoe拨号上网。telnet的root权限账号我有了,可以连上telnet。breed固件也准备好了。但是路由器没有usb口,scp协议登录不上去。不知道是账号和telnet不一样还是不开放scp协议。网上没有这个机器的固件。请问可以怎么把固件上传到路由器呢?cpu是mt7628,也想问问uboot分区是哪个。分区是mtdblock加数字格式的,从0开始。请教论坛路由器大神们。我以前没研究过路由器。刚入门的小白。如果你知道就帮帮我吧

网友A:
没有编程器的话先按这个帖子中的方法试试能不能导出备份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323260-1-1.html
如果可以就所有MTD分区都备份,是所有

所有备份导出来后重启一次,然后试试wget能不能用,能用就在telnet里输入wget --no-check-certificate /tmp+空格+breed的下载地址,把breed下载到tmp目录
wget不能用就尝试tftp,tftp怎么用问度娘吧
MTD只显示分区号不显示卷标的话你得自己确定哪个分区是bootloader,确定好后用dd命令把/tmp目录里的breed刷进去

最后提醒一下,不熟悉操作而又没有编辑器就不要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编程器的话先按这个帖子中的方法试试能不能导出备份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323260-1- ...

linux操作我是有基础了,毕竟之前学习过安卓rom制作。我发现这玩意的busybox是精简过的。连dd都没有。wget我也早就试过了没有。不过还好tftp是有的。用dd备份分区的办法我之前移植安卓rom经常用。对了,你有mt7628的dd命令或比较全的busybox吗?求一个来用一下谢谢兄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编程器的话先按这个帖子中的方法试试能不能导出备份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323260-1- ...

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路由器服务器的目录。但是有tftp应该就可以实现这些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编程器的话先按这个帖子中的方法试试能不能导出备份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323260-1- ...

我发现这个居然还有ftpget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编程器的话先按这个帖子中的方法试试能不能导出备份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323260-1- ...

mtp可以传输文件了。可是这个玩意没有dd命令的bin文件。下载的mips的busybox也不能用。请问能否给个mt7628能用的dd或者busybox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ux操作我是有基础了,毕竟之前学习过安卓rom制作。我发现这玩意的busybox是精简过的。连dd都 ...

很遗憾,没玩过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没玩过这东西

那你有mt7628能用的dd吗

网友A:
我编译了coreutils跟wget,你试试能不能安装上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x4Ll_4BolVgDEvbjJaiHw  密码: l4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编译了coreutils跟wget,你试试能不能安装上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x4Ll_4BolVgDEvbjJaiHw   ...

谢谢兄弟,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编译了coreutils跟wget,你试试能不能安装上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x4Ll_4BolVgDEvbjJaiHw   ...

这个路由器系统不能安装ipk包。解压出来运行也报错。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编译了coreutils跟wget,你试试能不能安装上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x4Ll_4BolVgDEvbjJaiHw   ...

请问有办法能直接得到dd命令的bin执行文件呢?我只缺这个了。传输文件用tftp也很方便了。就是没有dd命令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CDCa0iMe32b03rbhtfigg  密码: kpia
这个busybox你应该是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CDCa0iMe32b03rbhtfigg  密码: kpia
这个busybox你应该是用不了的 ...

我现在这个系统就是没有软件包管理器。安装不了ipk文件。只能现成的bin文件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CDCa0iMe32b03rbhtfigg  密码: kpia
这个busybox你应该是用不了的 ...

你发的软件我没有一个用得了的安装不了ipk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发的软件我没有一个用得了的安装不了ipk包。

busybos解压了就有你需要的二进制文件,但它好像是跟内核挂扣的,感觉上你用不了
我在ubuntu上看DD命令是coreutils软件里的,但后来在路由上看了一下,那个命令却是busybox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sybos解压了就有你需要的二进制文件,但它好像是跟内核挂扣的,感觉上你用不了
我在ubuntu上看DD命令是c ...

我刚刚尝试了解压。但是确实用不了。直接显示了找不到文件。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太可惜了。就缺一个命令啥都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sybos解压了就有你需要的二进制文件,但它好像是跟内核挂扣的,感觉上你用不了
我在ubuntu上看DD命令是c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T0Y0R_m7i_pR2D8-dfMqw
提取码:cg61
这是我提取出来的内置busybox。似乎和你的结构不太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T0Y0R_m7i_pR2D8-dfMqw
提取码:cg61
这是我提取出来的内置busybox。 ...

cat命令能用吗?话说cat好像也能刷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命令能用吗?话说cat好像也能刷机的

cat可以用的。cat命令怎么刷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