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YU300制氧机换分子筛

楼主(2020-03-20):
用了将近5年的YU300制氧机最近发现氧浓度下降,开到90%输出时火柴头余火不能再次点燃,只是变红。别的功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判断是分子筛老化。于是从网上购买了93%的制氧分子筛。将旧的拆下倒出,换上新的分子筛,试机开到90%输出时火柴头余火能再次点燃,制氧机恢复制氧功能。

网友:
这颗粒就是分子筛?看起来好像鱼食啊!!~~~~

网友A:
分子筛是否有办法可以令其恢复性能呢?

网友B:
我家的也是只出气,但没有氧,换分子筛就可以了吗?多少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子筛是否有办法可以令其恢复性能呢?

属于耗材,性能下降就没用了。

网友:
不知换后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也是只出气,但没有氧,换分子筛就可以了吗?多少钱呀?

买了1000g,130多,用了一半多点

网友C:
200℃加热2小时可以再生82%
专利:CN103736473A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加热2小时可以再生82%
专利:CN103736473A

还能再生?是真的吗?

网友:
怎么换的?没看懂怎么回事

网友(2020-08-17):
引用 楼主:
买了1000g,130多,用了一半多点

买贵了 这大小很便宜的

网友:
制氧效果与分子筛的质量和体积成正比

网友(2020-11-14):
引用 楼主:
买了1000g,130多,用了一半多点

那就是买500克的就可以了吗?装不满不实,效果是不是不好?多多上有个商家说要 振实。半年前,摊上250块买了个这种款家用制氧机。

网友:
有一个美国飞利浦伟康EverFlo5升制氧机,刚用了300多小时,有需要的可联系我

网友D(2021-07-23):
我看颗粒大小不一样,请问这个分子筛除了93%出氧浓度还有具体型号规格吗?另外那两个罐里面都要拆开换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颗粒大小不一样,请问这个分子筛除了93%出氧浓度还有具体型号规格吗?另外那两个罐里面都要拆开换吗? ...

这两个罐里的是一样的,不是串联的,是并联的,不过不是同时作用的,是轮换的,当一个罐子使用时间长了,效果会下降,这时机器就自动切换到另一个罐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罐里的是一样的,不是串联的,是并联的,不过不是同时作用的,是轮换的,当一个罐子使用时间长了,效果会 ...

请问 如果其中一个罐 长期没有被使用,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东西什么原理来着,
难道是空气进去,其他其他滤去了,剩下氧气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 如果其中一个罐 长期没有被使用,是哪里出问题了?

这两个罐是靠控制电路来控制电磁阀进行切换的,如果有问题了的话,两个原因,一个是控制电路的问题,另一个就是电磁阀的问题了,可以检查一下的,如果电磁阀没有问题的话,控制电路的问题就比较大了.

网友(2021-10-30):
这个分子筛有型号区分么?我家的是鱼跃300的制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