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电容引发的"惨案"

楼主(2020-03-20):
用了7年的港电波轮自动洗衣机最近频发警报,大部分报警代码E2,查故障表是水位错误,针对水位错误做过 N多检测和验证,没有发现改善还是偶发性报故障,有时还会发神经不进水或进一点水就开始"干洗",不胜其扰.
因开始不得其道没法拆开面盖只拆开了后盖检查水位传感器,也没有办法直接检查控制板,后来仔细看洗衣机工作显示数码管出现轻微工频闪烁,没有确认原本有没有,但这也是发现于是下定决心拆面壳.拆开主板灌胶组件直接找滤波电路,发现12V主滤波电容顶部有鼓包,但主板是胶封在框里没法拆卸,试着掰一掰,夸嚓电容应声而起,一个脚都腐蚀的没有了.于是有了下图的"惨案".标题纯属娱乐当不得真,轻拍...

网友A:
封胶确实很烦人。更烦人的是又封胶又不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胶确实很烦人。更烦人的是又封胶又不耐用的。

所以让你换新啊。

网友B:
港电波轮自动洗衣机,什么品牌?

网友C:
你这后加的电容是用AB胶封的?AB胶硬,下次再往下弄可就不好搞了,用704封或者705封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港电波轮自动洗衣机,什么品牌?

东莞港电电器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07月23日,注册地位于东莞市石排镇工业大道12号.本东莞的品牌,名声不大,当年入住时亲戚在附近电器城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后加的电容是用AB胶封的?AB胶硬,下次再往下弄可就不好搞了,用704封或者705封比较好 ...

就地取材了,没有考虑到往下的措施,基本这样搞一下再出问题就换主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