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硬盘磨盘

楼主(2020-03-20):
烂硬盘没有用,做成磨盘废物利用

网友:
这个是外加驱动,还以为改动原电路板

网友A:
驱动板什么关键字

网友B:
硬盘电机一大堆,就是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什么关键字

某宝直接搜索“硬盘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电机一大堆,就是没驱动,,,,,

某宝多的是驱动

网友C:
转速,电流各多少?约数。用手能加1KG力能停么?磨钻头不错。常说的无人机电调可用到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电流各多少?约数。用手能加1KG力能停么?磨钻头不错。常说的无人机电调可用到这么? ...

转速不知道,电流0.3-0.7A样子 最高可以到1.3A左右 其他就不清楚了

网友:
挺好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