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EP-TA200 充电头拆解辨真假

楼主(2020-03-20):
买机子配的充电头,卖家说是原装的,跟我的原装行货有点区别,大家看看是不是正品。

网友:
做工还行 从ic方案来看应该不是原装 我记得原装应该有一个高通的握手芯片

网友:
做工还行 应该不是原装 芯片打磨了 原装应该有一个高通的握手芯片

网友:
应该是真的吧,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是真货

网友:
原装哪会用打磨芯片

网友A:
假的 原装哪有用打磨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 原装哪有用打磨芯片的

测试了一下,接手机可以9v 1.67a快充,有问题的地方就是接三星原装无线快充不是10w,只有5w。应该是假货(高仿)

网友:
看外壳应该是假的,英文是越南产,中文是广东产,而且序号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型号的充电头有多个版本,惠州东莞越南...
做工和用料都不错,看丝印是越南产的,不是假货,话说假货舍得用这些料吗?与美版对比,光耦也是亿光的,电容一样是CapXon丰宾,固态也一样。协议芯片换了,丝印是U4,开关管在正面面立式焊接......

网友:
山寨能有这样的做工吗?想多了

网友:
假倒是不假,这个是韩国solum-vina在越南代工的,国内的是三星自家的代工厂,方案完全不同了,做工用料以及品控比我国产的差远了,(三星自己也不想想,它现在最好的供应链都在哪)就拿S10来说,有人刚上市就买了,好几例开箱检查的时候发现越南产的一些配件,USB口有歪的或者外壳的盖子没压齐的问题

楼上说有颗芯片是打磨片,我是没看出来,倒更像是无字的芯片,三星的机子快充按道理来说是自家AFC的标准,兼容QC2.0而已。只不过以前它以前的充电头兼容协议很多,QC2.0、AFC,后期为了省成本直接砍掉QC2.0高通快充技术相关的芯片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这是我的港版三星S8的电源,国内三星自家厂代工的(注意那两个钩的标志)

注意变压器的标识,还有一颗无字的芯片,都和楼主的拆的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假的做工也算不错

网友:
不用怀疑,这是真货。

网友:
真货...
这板子,者丝印一看就是真的
只不过减成本了....
一堆说假的怎么想的.....

网友:
还行吧,紫薯布丁,

网友:
这个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