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去年单位清理库房之室外球形监控

楼主(2020-03-20):
去年单位清理库房之室外球形监控这监控是360度无死角内部有两个步进电机,做工不错相当复杂

螺丝锈死了搞半天才拆下来

监控上搞着几个原件起啥作用啊

楼下继续

楼主:
电源部分电源做工也不错

碟形电源好友个性

楼下继续

楼主:
传动及其他

楼下继续

楼主:
摄像头与电路

最后来张全家福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镜头不错,可以试试改在网络摄像头。带传动步进电机,可以试试改手摇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头不错,可以试试改在网络摄像头。带传动步进电机,可以试试改手摇发电。 ...

改在网络摄像头?有搞头吗?

网友B:
那个风扇那样的东西是加热的。防止摄像头起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风扇那样的东西是加热的。防止摄像头起雾的。

原来是防止起雾的啊我说怎么搞个电阻加热呢

网友:
这个摄像头做工还不错,比我的那个好多了

网友:
正品货,夏天热,有散热风扇,冬天天泠,防结霜,有加热器,双温控控制,双电机防死角跟综,设计不错,没坏拆了可惜了。

网友:
这鸡鸡传动机构很复杂啊。。。。。。把镜头换上激光枪,就可以打蚊子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作用。

网友:
内部确实比较复杂的,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不错,可以试试改在网络摄像头。带传动步进电机,可以试试改手摇发电。 ...

这电机太小发电效率太低玩玩还行,手上有几个无刷电机改发电比这好玩

网友:
别看老,里面电路配件可是下了血本。没仔细看玻璃罩里面有没有红外灯控,有的话这玻璃罩也不会便宜,透红外的玻璃价格很高。

网友:
这种结构现在淘汰掉了,高负荷水平扫描巡航皮带寿命不行,原因是水平电机装在旋转部上了,重量太大

网友:
没什么用了,放咸鱼吧

网友:
这摄像头还是第一次见吧,是直接220供电的吗?

网友:
这个不错,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正常使用,看样子应该不是网络的(从主控芯片判断的)。

友情提示: 友情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