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半球牌绞肉机,不是宣传的不锈钢齿轮

楼主(2020-03-20):
最近想买个绞肉机,网上看了好久,得知现在大部分的绞肉机齿轮都是塑料的,最后查到半球和金正的有宣传用金属齿轮的机型,因为金正的没说是不锈钢,所以买了半球的,对这个牌子了解不多,只知道好像是老牌子然后被私人给收了,不是太有信心,但是想既然宣传是不锈钢了,应该不会有假吧,结果到手之后拆了发现是塑料的,太坑了,真是毫无底线,电机也是115W的,还有外壳材料和宣传的也不一样。

网友A:
我觉得齿轮宣传图有问题,好像不是绞肉机上的。好像我只在网上见到齿轮泵,有不锈钢齿轮,其它的地方一般是磁铁吸力很强的钢齿轮,钟表有铜齿轮,老玩具上可能有锌合金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齿轮宣传图有问题,好像不是绞肉机上的。好像我只在网上见到齿轮泵,有不锈钢齿轮,其它的地方一般是 ...

这个图肯定不知道是哪儿找的,也没指望是不锈钢齿轮,最起码得是个金属齿轮吧

网友:
老婆万把块钱买的能绞肉的进口炒菜机敢保30年,只有这样的才会用金属齿轮。要不是电机必须用铁芯,连这个都能给省了。

网友:
刮一刮漆包线还会有惊喜。

网友B:
索赔啊   绝对不要放过这些JS

网友C:
不知道这种齿轮是否有代换的型号,塑料材质扭力小不耐高温,很容易磨损

网友:
冲着不锈钢齿轮去的,没想到连铁齿轮都不是

网友D:
几十块的东西,还指望上全不锈钢机芯,想多了吧,还有找根线挂挂看,是不是铝线

网友E:
一直以来也是想买一个绞肉机,但是始终没敢下手也是这个原因,都是塑料件,耐用性实在不敢恭维。好在有一个手动的绞菜机,也是塑料件,不过是菜没啥事。这种东西对于北方喜欢吃包子饺子的绝对是个神器!能省不少事。

网友F:
还是买破壁机吧,也有绞肉功能,破壁机没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块的东西,还指望上全不锈钢机芯,想多了吧,还有找根线挂挂看,是不是铝线 ...

没指望上不锈钢齿轮,就想是个金属齿轮就行了,没想到商家那么没底线,他要不宣传是不锈钢齿轮我肯定不会买它,又不是什么知名品牌,同价位买小熊美的什么的也都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赔啊   绝对不要放过这些JS

已投诉123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以来也是想买一个绞肉机,但是始终没敢下手也是这个原因,都是塑料件,耐用性实在不敢恭维。好在有一个 ...

确实是这样,现在想买个好东西都买不到,网上搜索了几个小时,基本没有牌子提到齿轮的事情,就金正有一款还有这个半球的说是金属齿轮,没想到还栽坑里了,还有电机,大部分牌子都说是铜质电机,好像看坛友说铜质电机就是铝线点击,不过之前看论坛有坛友拆机金正的一款,是金属齿轮,想再买那个碰碰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齿轮宣传图有问题,好像不是绞肉机上的。好像我只在网上见到齿轮泵,有不锈钢齿轮,其它的地方一般是 ...

商家一边说是批次问题,一边立马把宣传图片改了,去掉了不锈钢齿轮的宣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买破壁机吧,也有绞肉功能,破壁机没齿轮

家里有破壁机,家里老人不懂再商场让九阳的促销员忽悠一千多买的还是,用来绞肉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买破壁机吧,也有绞肉功能,破壁机没齿轮

破壁机绞肉还行,就是清洗有点麻烦。

网友G:
退款不退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退款不退货吧。

虚假夸大宣传,10倍赔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种齿轮是否有代换的型号,塑料材质扭力小不耐高温,很容易磨损

根本到不了齿轮坏,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