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E900上海电信高安版更改版固件

楼主(2020-03-20):
这是我自己依照原厂固件更改的增加了当贝桌面,当贝市场,re文件管理器至系统应用
替换原有设置,删除所有电信应用(原生桌面,终端管理,IPTV等),默认开启ROOT。
此为内部测试版,介意者勿刷。如刷成砖本人概不负责。刷好后将没有IPTV。
CPU:Hi3798 运存1GB 内存8GB Android4.4.2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CNKMYGIC1YM5z9TZ4CT4A
提取码: gri1
刷机方法:正常开机后插入放有刷机包的U盘,系统会自动识别。

请先核对主板型号。

如果成砖但能进Recovery,可以在这里恢复出厂版本。

楼主(2020-07-04):
明天发新帖,稳定版的固件,用安卓“原生”桌面,添加supersu,re文件管理器等工具到系统里(小声bb:发帖前测试固件)

网友A(2020-03-20):
要是可以增加RAM内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可以增加RAM内存就好了

没办法,我就这点技术

网友:
你们这样的都是高手啊,收藏了

网友B:
请问一下主板型号,是有条码贴纸,还是主板上的印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主板型号,是有条码贴纸,还是主板上的印字?谢谢!

主板上的印字

网友C:
主板型号然后白色上海电信高安版什么的都对的上就是刷不进去
,求教楼主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型号然后白色上海电信高安版什么的都对的上就是刷不进去
,求教楼主这是为什么 ...

是说升级失败吗

楼主:
如果不想刷机的可以看我之前发的破解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3357&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型号然后白色上海电信高安版什么的都对的上就是刷不进去
,求教楼主这是为什么 ...

E900 主板还分型号的     楼主的是 HPM6B
而且 型号一样 还有 悦me  IPTV 的区别

网友D(2020-04-30):
我的也是上海电信的,刷的别的包卡在移动画面。在刷什么都失败,是不是成砖了,还有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上海电信的,刷的别的包卡在移动画面。在刷什么都失败,是不是成砖了,还有药 ...

原装遥控器 通电的时候  按方向左键 可以进rec  然后恢复出厂版本就行了

网友E:
试了下.四川高安版 1903不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下.四川高安版 1903不能刷

因为这是上海高安版本的

网友(2020-06-21):
请问固件还有吗

网友:
创维E900上海电信高安版更改版固件这个固件能再发下吗

网友(2020-10-31):
下载不到了,还能提供吗

网友:
谢谢分享,麻烦提供一下,上海E900破解固件!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