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奇怪的问题:好太太晾衣架接火线与地线后还能正常使用近一年时间

楼主(2020-03-20):
2018年7月,购买了一台好太太晾衣架,仅有电动升降及照明功能,好太太人员上门安装后测试正常,19年过年前开始正常使用,使用时都是遥控器操作,基本上未切断过电源(接入照明电路)。

上周六中午午休时,躺在床上听到“啪”的一声,起身到处寻找响声来源,没有找到,只发现了家里面配电箱照明、总开关跳了,合上总开关后没电,给物业打电话,检查管道井配电房后发现总开关也跳了,合上所有开关,家里面正常使用。

晚上,家里领导要晾衣服时才发现晾衣架不能使用,检查后发现通电后晾衣架无响声(正常情况下,通电后该晾衣机会“嘀”的一声),第二天联系好太太售后,上门拆机检查后说电源线接错了(火线接线正确,零线接到了晾衣架的地线上,晾衣架零线未接线,安装时压在机身外壳上,也就是实际上零线与地线是直接连通状态),导致板子击穿。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接线还能正常使用一年时间?

图片是晾衣架主板图片,可以看到红蓝线是火、零线,蓝黄线是地线,被固定在机身外壳上,有一个元件碎了。

主板全图,可以看到蓝黄线连接到主机金属外壳上

主板近照

碎掉的元件

电源插接线已经拔下

目前处于等待厂家发配件状态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没看出哪里接错了,而且红蓝线似乎不是接到楼主拍出来的这块板上,还有一块线路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没看出哪里接错了,而且红蓝线似乎不是接到楼主拍出来的这块板上,还有一块线路板吧? ...

是安装时安装师傅在晾衣架外部接错了,已经改过来了。

这些图片主要是看看内部,和一个碎掉的元件

网友B:
你家没有装漏电C45吗

网友C:
没有漏保开关,地线安装正常的情况下,接火线和地线是一样可以正常工作(以前就有一些人利用一火一地进行偷电),不同的是火、地线间的电压比火、零线间的电压高一些。

网友D:
这个牌子,商场要卖2000多。带烘干的,消毒的要3000多。不知道怎么喊出来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没有装漏电C45吗

装了,18年安装好后正常使用一直没跳,所以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漏保开关,地线安装正常的情况下,接火线和地线是一样可以正常工作(以前就有一些人利用一火一地进行偷 ...

我这个,刚发贴时想通了,应该不是这种原因

主要原因是根地线用螺丝拧在外壳上,而安装师傅少接的那根零线被压紧天花板和外壳之间,造成了事实上的地线和零线是直通状态,找了半天找到这张图:

这样用有什么后果没?

网友:
有的家庭布线总空开只是双联,插座接漏电保护,照明那一路是不接入漏电保护的,所以你才用了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牌子,商场要卖2000多。带烘干的,消毒的要3000多。不知道怎么喊出来的价格。
...

厨电类和晾衣架类产品全是暴利

这个晾衣架就这个主板,再加上一个电机,就这么点东西,但是家里领导喜欢啊

网友:
漏保动作电流过大,或者动作时间长。晾衣架功率小,比如5瓦应该不动作,比如漏保动作电流30毫安,220*0.03=6.6瓦。

网友E:
首先,楼主这个接法漏保是不会跳的,多大功率都不会跳,漏保的原理是火线电流和零线电流不对等的情况下才跳闸,楼主的情况是:220V零线接到晾衣架的地线上,也就是外壳上,然后晾衣架的零线又接到外壳上,这种情况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可以换个方法看待,就等于火线和零线都接对了,但是零线接触到外壳上了,因为零线电阻小,电流还是会走零线,而不会从晾衣架外壳走到墙里,所以漏保不会跳闸。至于损坏根本和接线没关系,炸的是热敏电阻,而且总闸都跳闸了,说明是大短路,基本上是整流桥击穿短路或者高压开关管击穿短路了。如果板子还在,你可以测一测整流桥引脚看是不是短路了,这个就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楼主这个接法漏保是不会跳的,多大功率都不会跳,漏保的原理是火线电流和零线电流不对等的情况下才跳 ...

是的,发贴过程中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板子损坏的原因应该和接线无关,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F:
应该说,你这个不是因为接错线导致跳闸,而是开关电源自己出了问题导致短路。
然后,在排查故障的时候发现了接线错误。
这种接法虽然是错误的,但从理论上说,是没什么事,也能正常使用
但是,存在很大安全隐患,这接法等于外壳接零线,保护用的地线旷置
如果出现断零故障或者三相负载不平衡,就容易导致零线对地电压升高,引发触电事故

网友:
代理商给现场工人的安装费太少了,估计是请的傻不垃圾的杂工装的

网友G:
将炸了那个零件去掉就能用,还等什么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说,你这个不是因为接错线导致跳闸,而是开关电源自己出了问题导致短路。
然后,在排查故障的时候发现 ...

同意。 国家高级电工技师飘过。

网友:
零地短路,可能地线也不好用,所以漏保没检测到。损坏是质量问题。楼主很幸运,零火没搞返,不过零火反了可能当时就出事了,也不用带病工作。
所以把,检查一下地线和漏保吧,漏保爱坏,要每月按一次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发贴过程中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板子损坏的原因应该和接线无关,还是质量问题 ...

和接线也有一定关系的,相当与零线和地线都接在板子的地线上,本来电流是大部分从零线走,只有一小部分从地线,电流太小,漏保不动作,板子短路的时候,电流瞬间变大,就有更大的电流从地线走了,触发跳闸
如果连接正确,这种小东西短路一般连自己家的空开都跳不掉,总开关就更不会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将炸了那个零件去掉就能用,还等什么配件。

在保内,厂家保修,等他们发个全新的主板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