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拆解了一个某宝买了的白光FX888D,有请专家进来辨真假,哈哈

楼主(2020-03-20):
拆解了一个某宝买了的白光FX888D,有请专家进来辨真假,哈哈;
我感觉是假货:有请专家发言

网友A:
我就是用这款的,100%原装  在广州总代拿的

网友:
内部图片太少了,不过感觉与正品有点差别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1934
老站的FX888D拆解图,真假的话,请楼主自行辨别,图片拍的不是很全,我就不做评价了
真货没记错的话,还有个很简单的方式验证真伪:白光焊台的外壳是环保材料做的,同时还有一定的阻燃性能,可以在外壳内部找个不起眼的地方,涂一些酒精用力擦一擦,会掉色或者表面泛白了是真货,假货是用的工程塑料的就不会,反而越擦越亮

网友:
在我眼里,只要手柄是好的就行了。

网友:
假的,不说那明显山寨的变压器,光看那一堆乱七八糟红线就肯定不是鬼子产品

网友:
很明显不是原装白光。

网友:
留这么长指甲做什么?是不是真888D,,,论坛找一下不就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这款的,100%原装  在广州总代拿的

怎么两个CCC标志都没有。还有变压器那么大三个字,我看别人那个小板子都是镀金的啊?

网友:
假的没错了。其实就是真的也很多不如国产937的地方。国产的937直接电位器调节温度,比这个快捷很多。这个不看说明书,一般人调节不了温度。其实国货主要性能差在烙铁头上,买个好的就一样用得爽。

网友:
假得不能再假了

网友:
重点是多少钱,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两个CCC标志都没有。还有变压器那么大三个字,我看别人那个小板子都是镀金的啊? ...

你这个看一眼就知道是高仿品,日本的电子电路板有严格的技术规范,仔细看第一、二图:
1、变压器写中文在原装货上是不可能出现的,正品会给出输入和输出的电压与电流,还会直接标出功率来;
2、第二图中上的小板左边有250V0.63A、125V2A字样的保险管插口,但是焊接了玻璃快熔管,原装货是贴片,老版本是石英慢熔管;图中右下角,四根红线沉孔有焊锡,也是醉了,那怕现在有点名气的焊台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过孔不应该看到锡焊痕迹。
3、图中所有焊点,没有一个是圆滑、光滑的。

网友:
正品连接线应该是多种色线,不是同一种色线!

网友:
我闲鱼20买了个新的手柄,各位大神掌掌眼

网友:
没头子的888D手柄,自己到手配了个宝工刀头,还不错,挺好看的

网友:
是白光真货啊,不过你是不是没弄清楚状况,这论坛说的白光一般是指日本原装的吧,你这深圳白光的在论坛属于被歧视的对象

网友:
只要手柄是好的就行了

网友:
14楼以前是做啥职业的,看的这么把细,观察力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