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已解决MT6261使用FlashTool备份和刷机Mediatek Smartwatch

楼主(2020-03-20):
研究不易,请M币支持。当然也感谢前人栽树。
研究不易,请M币支持。当然也感谢前人栽树。
鉴于部分坛友看着头疼,特下载一段视频教学使用FLASHTOOL

分享一个MT6261带摄像头无限制固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3594350

本指南将说明如何使用FlashTool转储/备份/刷机/救砖Mediatek Smartwatch的ROM 。刷机前最重要的是备份以防设备变砖。
要求
  • 刷写MT6261固件用FlashTool_v5.1420.00下载Flashtool带驱动
  • 读取MT6261带摄像头固件用这个FlashTool_v5.1516版本
  • 总之这两个版本你切换使用,哪个好使用哪个。
  • 连接手机与电脑并安装驱动,如果无反应请关机或捅复位小孔,都没反应请取出或断开手表电池>再接通手表电池,然后通过USB连接到PC>等待MTK USB驱动程序安装完成
  • 下载ReadBack提取器(如下所示)

使用FlashTool备份Mediatek Smartwatch固件的步骤
请按照以下步骤用FlashTool备份Mediatek(MTK)Smartwatch的固件

   第1部分:提取原始的ReadBack(ROM_0)文件

  • 提取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Flash_tool.exe

  • 如果下载代理不包含MTK_AllInOne_DA.bin的路径,则单击下载代理选项卡

  • 在弹出的窗口中,导航到FlashTool文件夹,突出显示MTK_AllInOne_DA.bin并单击打开

  • 单击分散/配置文件选项卡

  • 在弹出的窗口中,导航到配置或分散文件的位置,突出显示它,然后单击打开”配置文件可以去找一个相似的,如MT6261,MT625A

  • 根据与配置/分散文件位于同一文件夹中的其他文件的不同,您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收到读取文件失败错误。现在,单击顶部的回读选项卡

  • 突出显示在回读下找到的所有条目,然后单击删除

  • 点击添加

  • 应出现一个新条目,双击它

  • 在弹出的窗口中,导航到要保存ROM_0文件的文件夹,然后单击保存

  • 在弹出的回读块起始地址选项卡中,将起始地址设置为0x00000000,然后将要停止的块的长度设置为完整的回读长度通常为0x010000000x008000000x00400000”,然后单击确定
    我们在右下角看在USB闪存驱动器的看到NOR:(32Mb + 32Mb),则回读长度设为0x00400000,将内存尽可能多地放入并按照上述步骤进行固件处理,
    如果写着:NOR:(24Mb + 32Mb),则固件为3Mb,
    回读长度设为必须为0x00300000。如果提取的是3M固件,请用fw_splitter.exe重建固件 过程为管理员方式进入命令提示符 把固件和fw_splitter.exe放在一个文件夹,输入命令为fw_splitter.exe  beifendegujianming -m

  • 单击回读(上方有一个箭头)

  • 3M固件读取图片

  • 停止现在应该是红色。关闭Smartwatch(内置电池),然后通过USB连接PC,而无需按住电源按钮

  • Smartwatch应该被检测到,请勿中断该过程

  • 完成回读后,您应该会看到一个绿色圆圈。您现在可以断开电话并关闭FlashTool

  • 检查ROM_0文件

第2部分:处理ROM_0文件

  • ReadBack提取器提取到与ROM_0相同的文件夹中并启动它

  • 单击加载回读文件

  • 在弹出的窗口中,导航到ROM_0所在的文件夹,突出显示该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 等待文件检查中

  • 如果文件正常,则应该看到二进制文件报告:运行状况100%。单击重建固件

  • 等待固件重建中

  • 重建完成后,您应该在ROM_0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中看到ALL DONE和重建的文件

  • 您可以关闭ReadBack提取器

  第三部分刷机
      回读固件,并重建固件,重建固件包含以下5个文件。

      请重复第1部分第1-4步,第5步选择的文件是你重建固件中的cfg配置文件,名称一般为config_mtk.cfg。之后就可以刷机了,如果刷机进度条不走,可以捅一下复位键(总之让系统里出现 COM端口),或者换刷机工具版本FlashTool_v5.1516
      你也可以用别人的编程器固件(一般是4M大小,高级点是8M,总之是4的倍数)重建后,用重建后的cfg配置文件刷机。
     刷机工具是上文提到的flashtool,当你刷入别人不同板号的固件,但你又很确定配置是一样的,可软件却是报错说目标板不一致,是因为软件检测到固件与主板不一致的原因,你只能用全局格式化可能会刷入成功。

MT6261刷机截图

重要通知
  • 避免中断备份过程,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智能手表失效
  • 如果Flash Tool无法检测您的智能手表,请确保使用最新版本
  • 如果您在尝试使用回读提取器时遇到错误,请尝试使用fwsplitter工具剪切rom
  • 复制 fwsplitter 到ROM 位置的相同文件夹,打开一个命令提示窗口,进入所在文件夹位置,比如 cd C:\desktop\romdump(只是举例),运行该命令 fwsplitter

       假如固件名称为
    rom_v8,则 代码 :
        fw_splitter rom_v8 -m
  • 查看用法@ https://forum.hovatek.com/thread-32124-p...#pid186307

NVRAM分区布局文件备份待解决。

第4部分刷错固件,不能重刷原版固件

      假如刷错固件,不能重刷原版固件 ,利用FlashTool_v5.1420.00(其他版本貌似不好用)的total format全盘格式化,我就是用有摄像头的mt6261无限制固件刷入无摄像头的手表后,能开机,屏幕有显示但是无背光,触摸失灵,插入sim卡能打112,想重刷原固件是怎么也刷不进,最后全盘格式化才行,如果无法格式化,可断开电池,然后在接通锂电池与手表,让它通电,并迅速插入USB,迅速点击OK确定按钮使其格式化。

第5部分还原IMEI,未测试。

首先,下载程序和驱动>
安装程序并安装驱动程序。

1.我们使用USB-microUSB电缆将手表连接到计算机,选择COM端口。

2.我们转到PC上的“设备管理器”,查看并记住手表连接到了哪个COM端口。

3.运行我们的程序。首先,我们在其中选择“ USB端口”。

4.接下来,设置时钟连接到计算机的速度。如果在选择最大速度时无法连接手表,则需要降低速度。我们按下按钮“检查连接”。

5.按下按钮“ 3”,然后将出现在左侧窗口中的数字“ SVN”复制到右侧窗口“ SVN”中。
6.在窗口“ IME1”的右列“ New”中输入手表的IMEI编号,然后按下按钮,“加载”,按“ 7”按钮,左栏中应显示相同的IMEI号,“旧”,按按钮,“保存”,按按钮,“退出”。
7.一切,断开时钟并重新启动!
8.检查IMEI(*#06#)

国外的相同的CPU的手表固件很多,但是普遍配置较高,比如带GPS,带蓝牙,带TF卡槽,内存也大,所以都是4M的固件,我们目前除MT625A是4M固件外,MT6261是3M的固件,不适用,
只能从国内相同款里提取固件并分享,或者等高手破解,我分享一个国外版号跟我较为接近的固件,但是是4M的,根本刷不进,容量太大了。

网友:
不懂什么原理,这看上去像是手表的软件。

网友:
额,看起来有点复杂啊

网友A:
没有看懂,能写写结合5块8电话手表怎么用吗

网友:
教程很详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能写写结合5块8电话手表怎么用吗

可以试试你的5块8手表,我有很多mt6261的固件
回读固件,并重建固件后,请重复第1-4步,第5步选择的文件是你重建固件中的cfg配置文件,名称一般为config_mtk.cfg。之后就可以刷机了。
你也可以用别人的编程器固件(一般是4M大小,高级点是8M,总之是4的倍数)重建后,用重建后的cfg配置文件刷机。
刷机工具是上文提到的flashtool。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你的5块8手表,我有很多mt6261的固件
回读固件,并重建固件后,请重复第1-4步,第5步选择的文件是 ...

求固件分享。

网友:
昨天中午到了,就直接刷机并改IMEI,没保留原机固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A:
工具和固件能网盘分享下吗,精神是想支持的,实力不允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能写写结合5块8电话手表怎么用吗

就是把我上传的破解固件当成这里的ReadBack文件来用,制作成刷机包,用flashtool刷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具和固件能网盘分享下吗,精神是想支持的,实力不允许啊

转换好的刷机文件:
https://72k.us/file/22262267-430821556

FlashTool:
https://72k.us/file/22262267-430821596

原厂批量刷机工具:
https://72k.us/file/22262267-430821625

固件转换工具:
https://72k.us/file/22262267-43082154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我上传的破解固件当成这里的ReadBack文件来用,制作成刷机包,用flashtool刷入 ...

好像明白点了,这个帖子写的是提取固件!然后重建固件的过程吧,那刷入的过程是咋整?还有里边提到的“回读长度通常为0x01000000,0x00800000或0x00400000”,应该写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我上传的破解固件当成这里的ReadBack文件来用,制作成刷机包,用flashtool刷入 ...

“获取智能手表的config / scatter文件(分别为.cfg / .txt格式)”,大佬,这个是怎么获取的?作用是啥

网友:
怎么获取智能手表的config / scatter文件(分别为.cfg / .txt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明白点了,这个帖子写的是提取固件!然后重建固件的过程吧,那刷入的过程是咋整?还有里边提到的“回 ...

0x00400000,刷入和智能机一样,上面菜单选择usb下载读取,然后加载配置文件、点下载,最后插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好的刷机文件:
https://72k.us/file/22262267-430821556

大佬,这里的固件是可联网的吗,刷入成功了,cid是原机的,就是没有换卡测试呢

网友:
这个只能时备份原机的固件,你刷新固件CID和IMEI一样会丢失的吧

网友:
可以用备mtk手机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我上传的破解固件当成这里的ReadBack文件来用,制作成刷机包,用flashtool刷入 ...

大神,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是MT625A还是6261方案的?要刷哪个固件啊,小白有点看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