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工作之余提升一下动手能力,明纬SE600/sg3525改可调

楼主(2020-03-20):
    手头有一台明纬SE600的开关电源是返修的 平时也用不上,最近工作也不忙就想着折腾一下吧!
明纬SE600  3525方案自带辅助电源这点比494方案的要方便一些,而且这个电源功率也很足。。。

   调试期间因为操作失误造成3525芯片烧毁一次,原因应该是2脚过压造成的,由于锡焊水平一般,
害怕之后还有ic故障,于是给安了一个16脚的ic插座,这回更换就方便了 哈哈!

  装表+分流器测试 稳稳的25A,就是调节电流不知道怎么改,如果电流也精确可调就完美了。。。。

楼主:
   拆掉原来用来微调的1k可调电阻,在相同位置打孔安装一个两脚插座,用来连接一个10k的3590s多圈电位器
这样安装上电后最低电压大概在6v左右,如果把相连的2k电阻加大虽然可以降低起始电压但是最高电压也降低
了,只有19v ,这肯定不行改完也是个废物,那么这就要调整sg3525的二脚基准电压,这个2.5v是由16脚基准
5.0v经电阻分压得来,但是2脚不能低于0.6v,如果低了ic将停止输出,这样一来就需要两个电位器配合同时调整
1、2脚的对地电位才能获得想达到的目标输出电压。
   还有一个就是低电压保护,这个要把lm358运放的7脚与vcc短接使其失效。

网友A:
可以屏蔽掉3525的内部误差放大器 用一个358 实现调压调流 。从0起

网友:
3525最好改了,不知道怎么会烧的,由于里面只有一个运放,所以只能改调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屏蔽掉3525的内部误差放大器 用一个358 实现调压调流 。从0起

你可以和我说说怎样改吗?我也有一个

网友:
把低压保护的运放改做电压取样,控制3525的9脚,可以0V起调,不过因为电流取样是互感器在初级取样,恒流特性不是很好,特别是短路恒流!

网友:
楼主,1楼里面的图2和最后一张图,外壳标签不一样哦;如果图2标签是正品的话,某宝、某鱼上面的就全是假品了。

网友:
还有那PHILIPS盒子上的6x4个小灯泡好评

网友:
楼主,一楼第3张图片的板子上写的是SE-600-R16VAI,二楼两张图片板子上写的是SE-600-R18VAI,楼主富人啊,有两个600W电源

网友B(2020-04-23):
这个电源的输出端滤波电容的直径尺寸被两片铁板限制了大小(楼主2楼最后那张图的右边4个电容),电源上使用的是12.5mm直径的35v1500uF电容。

搜索了某宝一大圈,询问了N家的客服,发现这个直径最大只支持到50v1500uF,而且还没货;用尺子量了两片铁板之间的间隔,大概16mm,直径16mm的电容估计要用点劲才能塞进去了,手上没有16mm的电容,没测试是否可行。
想改这个电源以输出更高电压,首先要克服这个电容的尺寸问题,除非拆掉这两片铁板。

网友:
看了另一个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94977 ,那位楼主的电源是SE-600-12,他改了电流,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加一个微信

网友(2020-07-18):
学习了,手头也有个一模一样的,照葫芦画瓢搞起来!

网友(2021-06-19):
我也在改  怎么调

网友(2021-12-28):
都在找葫芦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的输出端滤波电容的直径尺寸被两片铁板限制了大小(楼主2楼最后那张图的右边4个电容),电源上使用 ...

为啥都会认为是铁板,这个明明是铜,作用是减少输出内阻

网友(2022-11-30):
楼主装备精良

网友(2023-10-07):
介绍详细点好吗,具体都改那些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原来用来微调的1k可调电阻,在相同位置打孔安装一个两脚插座,用来连接一个10k的3590s多圈电位器
这 ...

第二个图片上的三根线接的是可调电位器吗?是调电流还是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