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7寸屏大众专家版导航(车载导航影音系统)

楼主(2020-03-20):
昨天搞到的,幸好自己以前收集到一个尾插,百度大众车机尾插定义,稍微DIY一下尾插,成功开机。
涉及到芯片的图片我保留得比较大,点击图片可以看大图。

网友:
感觉这种大屏的音质都不怎样

网友:
有得玩了,安卓的更好玩

网友:
电阻屏算了吧。。。

网友:
没看清什么牌子的,集成度很高,应该是单系统运行的WINCE。

网友(2020-06-19):
收音才不好,几乎收不到台,刚换安卓。

网友A(2020-11-08):
哥们我也是这种导航,请问倒车视频的信号接哪啊,百度得都快吐了也没找到>_<

网友(2021-03-02):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也是这种导航,请问倒车视频的信号接哪啊,百度得都快吐了也没找到>_ ...

这种导航倒车线五花八门,我修过一阵子,大众的一堆都是找不到倒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