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买过某宝的恒压恒流模块。想了解几个问题

楼主(2020-03-20):
类似下面这种的,我看同样的电路很多不同的店在卖。

在恒流模式下这种的一般能不能在输出突然短路的情况下保持电流恒定几乎不变啊?一方面它描述说 支持恒流模式,一方面他说输出电压最低也就0.5v至少起步,这两点似乎有点矛盾。
问过客服也不懂。

网友A:
问店家肯定不懂,自己查芯片资料呗,反正都没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店家肯定不懂,自己查芯片资料呗,反正都没磨

第一个图片有外壳,不知道芯片型号,我还没买呢。所以来问

网友B:
如果支持电流调节的,短路电流就是设置电流,也就是恒流了,跟电压没关系,电压肯定会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支持电流调节的,短路电流就是设置电流,也就是恒流了,跟电压没关系,电压肯定会被拉低。 ...

为什么标的最低输出电压是0.5~1.5v,你是否是测过呢

网友C:
我就用这种模块做的可调电源,放心用,不必要纠结最低电压,最低0.5v不应影响一般使用。要是影响了,那就说明你该换别的更精确的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这种模块做的可调电源,放心用,不必要纠结最低电压,最低0.5v不应影响一般使用。要是影响了,那就说 ...

我问的是短路能否维持恒定电流,你回答貌似与这个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短路能否维持恒定电流,你回答貌似与这个无关

输出短路时电流维持在设定的电流值.但我发现电压调在最低1.2伏时没有恒流了.电流值显示8A多,不知道是我换的取样电阻的原因,还是我把4015换成4016的原因.

网友:
如果上图中的功能都具备,那么是有恒流的。

网友:
我手上2个号称恒压恒流的模块,设置恒流电流,就是在输出短路模式时,设定恒流电流,也就是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B: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冲突从何而来,那个最低输出是指可调节的最低,也就是说不能到0,器件电路原因,并不是说恒流下不会被拉低到0。5以下,进入恒流肯定不能恒压,肯定会低于设定电压。短路,电流肯定保持设定值恒定,设定恒流值越低,短路电压越低,比如设置0.01a电流,短路电流就是0.01a,而电压,无论设置1v还是30v区别不大,短路下可能都会接近0v,电流调大会有所升高,总之,无论恒压恒流,永远不会超过你的设定值,无论你怎么折腾,什么状态条件,这是电源最最基本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冲突从何而来,那个最低输出是指可调节的最低,也就是说不能到0,器件电路原因,并不是 ...

实验室的 台式可调电源都支持0到最大电压连续调节,这个可调电源不能调成接近0v,所以很怀疑是不是真正的可调电源

网友:
0.5V起步是指不能0V起调,不影响它可以恒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室的 台式可调电源都支持0到最大电压连续调节,这个可调电源不能调成接近0v,所以很怀疑是不是真正的 ...

芯片有个参考电压,叫vref?一般可调范围从那个电压起步,比如经典的3r33,还有lm2596模块等,都是不能从零开始调的,上图模块也就属简易数控,别指望从零开始了

网友:
楼主出来谈谈人生,不要瞎折腾了,我们来研究研究何为降压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标的最低输出电压是0.5~1.5v,你是否是测过呢

就是设置电压无法设置到0.5v,即使设置到了,恒流是不起作用的,比如如果你设了5v,恒流1a,直接短路,电压跌到0.几v,电流还会是1a,但此时你断开短路,然后再把电压转到0.5v以下,此时理论上恒流还是1a,但你实际短路会发现此时恒流无效,电流会直接到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设置电压无法设置到0.5v,即使设置到了,恒流是不起作用的,比如如果你设了5v,恒流1a,直接短路,电 ...

但此时你断开短路,然后再把电压转到0.5v以下,此时理论上恒流还是1a,但你实际短路会发现此时恒流无效,电流会直接到最大值,

这个完全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此时你断开短路,然后再把电压转到0.5v以下,此时理论上恒流还是1a,但你实际短路会发现此时恒流无效, ...

断开短路,不就是开路了吗?怎么还会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