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健伍A-E5组合音响右声道声音特别大的原因?

楼主(2020-03-20):
好久没开过机了!现在想开机听听音乐,谁知一开机就吓到了,右边的喇叭发出好大好大的声音,立马将音量调到0,但右声道还是有声音出,但声音不大!然后就将右声道连接喇叭的线拔掉,开机试试左声道有没有问题,开机后而左声道一切正常。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右声道坏了!!请问大神指点指点一下问题所在?小弟在此谢谢了!!

主机正面功放开盖后内部图功放控制板正面功放控制板背面声音处理主板+收音主板

网友A:
查一下音量电位器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机器内部真漂亮

网友:
看看虑波电容

网友:
这货当年价格肯定不菲

网友B:
查电位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C:
检查音量电位器左右声道电阻是否正常,检查前级放大的反馈电阻阻值是否变大了

网友D:
这机器做得真漂亮,这鸡有维修价值
功放级能看看就好了,很少不是厚膜做的功放级

网友E:
上这些图没用,还不如拍个短片传上来更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做得真漂亮,这鸡有维修价值
功放级能看看就好了,很少不是厚膜做的功放级 ...

组合机确实基本都是厚膜   这个建伍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音量电位器是不是接触不良!

音量电位器应该没问题,左声道正常喔!

楼主:
大神!那个是滤波电容?我是个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电位是不是失效了

查音量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这些图没用,还不如拍个短片传上来更实际。

好的!有时间补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电位是不是失效了

请问怎样查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音量电位器左右声道电阻是否正常,检查前级放大的反馈电阻阻值是否变大了 ...

不会检测,小白一名请指教!谢谢!!

网友F:
这个机器命好哈,这么干净的场合,还遇上爱惜的主人,建伍机器玩过几台,只要输出没有保护,开机烤2个小时看下,怀疑是哪里接触不好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命好哈,这么干净的场合,还遇上爱惜的主人,建伍机器玩过几台,只要输出没有保护,开机烤2个小时 ...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2021-07-03):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音量电位器是不是接触不良!

电子音量开关

网友(2024-02-26):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有一台,只是声音混浑,这机器不知道能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