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对普通家庭没有什么大用途吧

楼主(2020-03-20):
   普通家庭也用不到什么大流量啊,没有多少人整天挂PT吧,正常使用100块的无线路由器也基本够用了。

网友A:
对于我来说是用不上,不怎么玩游戏,不爬墙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我来说是用不上,不怎么玩游戏,不爬墙头。

是啊,我之前也玩软路由,现在退出了,直接100块硬路由,特别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之前也玩软路由,现在退出了,直接100块硬路由,特别稳定

还有些不折腾软路由,却搞黑群,我组了个黑群用了一段时间就没兴趣了,家里不存什么超高清电影,偶尔也可以用电脑存下,真没必要24小时开个小电脑,只为偶尔存一些文件(只代表个人情况、不必在意)

网友:
一个人用20块钱的路由都够用了,别老听别人玩什么软路由硬路由的,自己合适就好,我的路由没一个超过50块钱的,照样带了20多台设备了

网友:
我用的还是用户那边退下来的k2  刷了老毛子   稳定了200 多天了  也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些不折腾软路由,却搞黑群,我组了个黑群用了一段时间就没兴趣了,家里不存什么超高清电影,偶尔也可 ...

同不爱折腾这些。我会把喜欢看的电影下载和共享,但没用黑群,Windows共享也很快速稳定。

网友(2020-12-26):
,软路由也好硬路由也罢,只要谁便宜,切有我想要的功能,都无所谓,远程下载,文件管理,海外的通道,

网友:
有的软路由还很费电呢。

网友:
适合没事折腾折腾

网友:
以前百兆用的9344CPU刷的OP系统稳定的都可以忽略的存在,基本都不用管,稳定的不得了,后来换了千兆7621刷的毛子的后经常无故死机,这两个我都外挂下面一个AP,后来受不了换了软路由刷的OP系统后虽然稳定一些,但持续开机几个月后就进不了后台,但网络还是通的,也没搭理,可能是我用的最低端的N230单核CPU,毕竟32位的,现在想找个稳定的高通千兆硬路由也就基本满足了

网友:
家庭用户不知道撸主是怎么定义的,据我所知很大部分人都用一个垃圾路由就能满足需要,但不排除还是有部分发烧友需要其它的部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