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电瓶修复,加液以后是先放电再充电么?

楼主(2020-03-20):
修复蓄电池,液充了,想问下是先充电再放电么?一般用啥放电呢?家里没有专门的设备。

网友A:
必须搞清楚一点12伏电瓶以前有液体(电水)吗???

网友B:
电瓶别修复了,没意义,费时费力也修不好的。极板硫化了再怎么修复也没用,现在电瓶便宜,直接买一个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搞清楚一点12伏电瓶以前有液体(电水)吗???

干了。。。72伏电动车,开始的时候电压都满的,跑了一会儿后,其他电压都充足的,只有2个电瓶没电压。我猜就是那两个电瓶有问题,拆开都是没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别修复了,没意义,费时费力也修不好的。极板硫化了再怎么修复也没用,现在电瓶便宜,直接买一个划算。 ...

恰好手上有水,就试试。

网友:
我的是充电器超压还有长期放置导致的缺液,补液确实有效果……补液完先小电流充电然后小电流放电循环几次,然后再大电流重放循环测试容量。

网友:
如果硫化厉害就没有必要了,可以小电流充两天试试.再看看效果,

网友:
不建议这样做,非要这样的话,先放电再加水再充电

楼主:
已经坏了。。。。我就是先放点到10.6伏再加水的。不过后来发现漏水了,不知道是开始的时候漏的还是这样做了以后才漏的,应该是开始就漏了吧,加水后没漏水的原因。浪费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坏了。。。。我就是先放点到10.6伏再加水的。不过后来发现漏水了,不知道是开始的时候漏的还是这样做了 ...

可以拿着两只坏的去修车店换购新电瓶,我问了,貌似60一只换购价

楼主:
这么便宜,是12伏20ah么?应该不是天能这种牌子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拿着两只坏的去修车店换购新电瓶,我问了,貌似60一只换购价

换了电池电压不一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是12伏20ah么?应该不是天能这种牌子电池吧。

12AH天能或超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