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太差的黑裙真没意思

楼主(2020-03-20):
   办公室同事也跟风装个黑群晖,但用的是J1800板子,正常存储文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图片就很慢,一小时也才传了2g差不多。估计docker性能还不够。

   我把自己的群晖开了个账号给他试试,我的机子是J3455,速度还是很快的,上传图片8分钟就2g,看来还是CPU给力才行啊。

网友:
J1900就不错了,我用这个感觉性能很不错

网友:
楼主自己不会玩而已,我APU的E350,1.6G的双核的,内存1G,配置够低了吧,装WIN2003做NAS还是杠杠的,百度迅雷无所不能,还有台VIA的500M的CPU的,要不是网口是百兆的也可以用来做NAS,东西你要自己懂才能发挥最大效能,否则给你台服务器你照样嫌慢

网友:
J1800做NAS并不弱了,看看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
自己没设置好,J1800和J1900处理点上传图片怎么可能这么慢,就算后台在同步整理也不可能。

J3455也是,2G就传了8分钟?你这等于是4mb/s的上传, 我在外面用4G直接上传照片到我家里的最烂的星际蜗牛做的NAS也比这快啊,在局域网环境下这点几十秒就搞定了。

LZ和你朋友都该检查下自己的NAS了。

网友:
D525的一分钟就传了1个g的怎么说?就是win7开个ftp服务而已,路由器用的是k2p。

网友:
好像还行啊,也不是很差嘛

网友:
你是不是用群晖pc端传的呀,还用的垃圾电脑。

网友:
估计是没有设置好,我用e350带4硬盘无大压力

网友:
传图片又不需要转码,和cpu毛关系?这思路也是够清奇

网友:
我把猫盘刷成群晖,体验太酸爽了

网友: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吧,或者是网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