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9V路由器电源,2个多月就坏了。

楼主(2020-03-20):
拆个9V路由器电源,2个多月就坏了。

网友:
那坏了?这个最不易坏的

网友:
一年出二三百台tplink,表示还没保内翻修过

网友:
这个看着像是个翻新电源。

网友A:
我也感觉像是翻新的,正常的情况,输入输出的线材都是穿进过孔,再焊在板子反面的,很少有这样直接就焊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感觉像是翻新的,正常的情况,输入输出的线材都是穿进过孔,再焊在板子反面的,很少有这样直接就焊上去 ...

电路板没有孔,这电源也没必要翻修,做工太差了

网友B:
辣鸡电源被热死了啊,安慰

网友C:
我有个9V1.5A的音箱电源,突然音箱就不响了,去摸电源很热,过一天后再接上就没反应了,主要是不会修,不然也尝试一下!路由器电源倒是有好几个,但只有0.6A,带不动音箱!

网友:
输出线破皮短路了吧

网友:
还没有我修不好的漏油器电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9V1.5A的音箱电源,突然音箱就不响了,去摸电源很热,过一天后再接上就没反应了,主要是不会修,不然 ...

一般检查二极管

网友:
谢谢!哪天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
没事开始拆开折腾吧。

网友:
与R3和C2并联的肖特基二极管可能击穿了,万用表测下

网友:
主查R5,R2,电源芯片以及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这是TP的真货吗?做工真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辣鸡电源被热死了啊,安慰

那为啥人家一用就好几年都不坏呢

网友:
这个看起来做工比较差,设计的电路也不怎么好,前几天才拆了一个路由器12V 2A的TP的电源,质量和用料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为啥人家一用就好几年都不坏呢

也许是质量好耐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