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容式风扇调速器拆解!

楼主(2020-03-20):
最常见的吊扇调速器是老式电感,随后的可控硅,这次我发个电容式的瞧瞧!

外观,钻石的标签,真不真,不知道!

开壳

挡位开关

多引线电容
原理很简单,5档时直通,4档时串入了4并电容8.1UF,3档时减一个电容1.2UF,2档时再减一个电容1.2UF,1档再减一个1.2UF,就剩4.5UF了。
这种比可控硅的效果好,启动时没有可控硅调速噪音大!
有啥缺点,大神们说说!

网友:
效果最差的就是可控硅调速器,非全速下电机嗡嗡声非常吵,电容和电感都是降低电源电压,电容如果质量不好容易鼓包失效。

网友:
这种调速器好处噪音低,可以接电扇和60瓦外热烙铁。

网友:
电容调速省电,电感调速有铁损铜损,可控硅省电但电机工况不佳,噪声大。

网友(2023-11-13):
容抗啊。相当于交流电接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