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整理下我的好多年前的星牌MF63万用表,顺便和宝工2017比较。。。

楼主(2020-03-20):
好多年了,具体哪年买的记不清了。没事拿出来整理下,电位器有点接触不良,拆下来喷点WD40,立竿见影!触电用棉球沾点WD40擦擦,立马恢复光亮。不得不说,WD40真的是个神器!这个表里面有个运放,输入阻抗很高,对被测电路影响较小。原表用两块6V电池,现在不好买了,直接用两块9V装进去。外磁表头速度很快,后面有个和宝工2017比较的视频。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请指导一下上传上来,谢谢

楼主:
不会上传视频

楼主:
视频转成gif,效果很差,凑合着看看吧。宝工指针移动非常缓慢,尤其是快到终点时,犹犹豫豫,半天才停住不动,让人着急。MF63指针移动非常迅速,到达终点时毫不犹豫直接定位,用起来非常爽。在观察电压电流的波动时,更是显示出老表的优势,指针反应非常迅速,宝工就明显差远了。

网友A:
我也收了一台坏表,更换运放后正常了,定位是比较迅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收了一台坏表,更换运放后正常了,定位是比较迅速。

速度快是因为表头本身灵敏度低,相当于发动机功率大。有源表才能阻抗高和速度快兼顾,因为不用电路的能量驱动表头。灵敏度更高的无源表更让人着急,不太适合一般使用,比如MF10。

楼主:
老表用料真是实在,金属件都很厚实。拿出来时5号电池已经漏液了,负极弹簧上都是绿色的东西。用酒精擦拭后居然还是光亮如新,一点都没有腐蚀!可见镀层的质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视频转成gif,效果很差,凑合着看看吧。宝工指针移动非常缓慢,尤其是快到终点时,犹犹豫豫,半天才停住不 ...

内磁表头和外磁表头不一样,内磁表头基本上都是慢悠悠的,外磁的速度快,甚至还会过去点再回来

网友:
我曾经收到过几个63,都被我转卖了,现在还有一个破的,自己凑合用

网友:
我有3个MF63,还有一个MF79,老表,是用来怀旧,不错。

网友C:
非常喜欢这款表,表针启动迅速、到位即停,感觉不到表针过冲。我先后入了三块,一是眼缘二是价格合适。唯一不便的是有源表离了电池啥也干不了,不像无源表,没有电池的话,除了电阻档其它电压电流档都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喜欢这款表,表针启动迅速、到位即停,感觉不到表针过冲。我先后入了三块,一是眼缘二是价格合适。唯一 ...

是的,以前用6V电池,太小众化,贵还不好买。现在直接塞进9V的,好买也不贵,无所谓了。。不知道时间久了运放会不会顶不住9V的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磁表头和外磁表头不一样,内磁表头基本上都是慢悠悠的,外磁的速度快,甚至还会过去点再回来 ...

是,速度确实快,用起来很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以前用6V电池,太小众化,贵还不好买。现在直接塞进9V的,好买也不贵,无所谓了。。不知道时间久了 ...

我已经改了一块,赌货收回来的时候FC54运放是坏的,找了一片OP07替换了,同时把电池仓改成了2节5号电池位,装了两节3.2V的5号铁锂,测试精度无变化。改了以后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2020-05-16):
我的63 我做了个电池盒3v纽扣电池盒

网友(2020-07-09):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改了一块,赌货收回来的时候FC54运放是坏的,找了一片OP07替换了,同时把电池仓改成了2节5号电池位 ...

用op07代换怎么代换,有线路图吗?我手上刚好有几片07

网友D(2021-03-03):
我有一个与此一样的万用表,请问不安两个6V电池,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与此一样的万用表,请问不安两个6V电池,能用吗?

这种是有源万有表,如果不同时装两块6V电池是不能工作的

如果没有6V电池,可以网上找有关MF63表6V电池改其他电池使用的,我也是改装了两个3.2V铁锂电池,请见我早几天的发的帖子

网友:
谢谢您的回答,我回头买两节9V的电池试试。

网友E(2023-10-21):
引用 楼主:
是的,以前用6V电池,太小众化,贵还不好买。现在直接塞进9V的,好买也不贵,无所谓了。。不知道时间久了 ...

9V电压一点问题没有,运放供电一般可以到15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9V电压一点问题没有,运放供电一般可以到15V呢。

是啊,不明白厂家设计的为什么不用9v电池,而是用冷门难买的6v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