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安卓平板上的触摸外屏想改显示器

楼主(2020-03-20):
触摸屏上不带控制IC的能有办法驱动起来吗?

触摸外屏FPC是62P的,淘宝看了好久没看到类似的控制板

网友:
理论上当然都是可以的,但是很麻烦啊,带芯片的还好驱动一点

楼主:
主屏的驱动板找到有现成的,触摸屏的就难搞了

网友:
有改造买板子的钱差不多购买成套显示屏了

网友:
这屏估计难搞,不如买普通的电阻屏或者电容屏

网友:
还不如直接用平板装个远程桌面

网友(2021-02-03):
在2016年本坛有个改装成功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62328&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