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T&T-1717自动应答机/电话留言机拆解

楼主(2020-03-20):
AT&T-1717自动应答机的拆解

AT&T-1717自动应答机,是AT&T于1998年出品的有线电话自动应答机,比我上一个帖子介绍的自动应答机AT&T-1343型晚了好几年。
(AT&T-1343拆机帖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790)。
本帖仍然按照拆解的逆过程----组装来介绍这台应答机。

整机外形,面板上半部是扬声器发声孔,下半部若干功能按键和一个数码管显示窗口,与AT&T-1343相比没有了滑动式音量控制,取而代之的是按键式音量控制。

这台应答机的全部零部件。随着技术的进步,AT&T-1717比AT&T-1343的部件少了一些,结构也简单了许多。

02.

02.

所有零部件翻个面是这个样子滴。

03.

03.

55mm直径、8ohm0.5W的纸盆喇叭和减振胶圈。胶圈外沿有4个切边,内侧是一圈凹槽,喇叭嵌入其中。

04.

04.

这个蓝色的部件还不能叫音箱,姑且叫做音腔吧(后面试机音质要好于AT&T-1343,男声丰满浑厚许多,应该有一部分归功于这个音腔)。
音腔的4个耳朵并不是对称的,只有一个安装方位,组合时需注意出线缺口的方向,以及音腔的4个切边与胶圈的4个切边的对应。

05.

05.

与AT&T-1343同样工艺的一体化注塑按键,导电橡胶和深红色的数码管窗口。蓝色按钮并不是二次注塑工艺,而是一个蓝色键帽套上去的。
面板外围一圈是八个与底壳对应的卡扣。仍是材料过硬结构设计合理的原因,虽经多次拆装卡扣无一损坏。
音腔并没有螺钉直接固定,从底壳孔穿入的两颗螺钉要穿过底壳、电路板、一体按键、音腔后才与面板连接。
这些部件都通过这两颗螺钉固定。这种设计只有靠计算机辅助设计才能精确地实现。

06.

06.

整机只有这一块电路板。相对于AT&T-1343来说功能基本一致,性能有提高,但结构却精简了许多,这当然要归功于技术进步。
一块微处理器外配一块存储器(当然还要有相应软件),实现应答机全部功能。

07.

07.

电路板背面。主要是贴片的阻容元件,另外一个单8字数码管。按键的开关部分仍是非金属导体印制工艺制作。

08.

08.

贴着应该是版本标签的PLCC68封装的主控芯片,生产时间是1998年第52周。
AT45D041是ATMEL出品的单5V供电带串行接口快闪存储器,4Mbit存储量被分为2048页,每页264字节,另外还有2个每区264字节的SRAM数据缓存区。(The AT45D041 is a 4-Megabit 5-volt Only Serial DataFlash.Its 4,325,376 bits of memory are organized as 2048 pages of 264-bytes each.
In addition to the main memory, the AT45D041 also contains two data buffers of 264-bytes each.)
两个全桥分别是外接电源端口和外线端口使用。从前面的电路可以看出电源端口的两条线在进入全桥前也连接到了其他电路中。
这说明本机可能仍然使用交流电源信号作为时钟信号使用,也就是说本机与AT&T-1343一样也只能用交流适配器而不能用直流适配器。

09.

09.

揭掉处理器上的标签。LUCENT 1655M16 SC 25是朗讯(原AT&T实验室)出品的精简指令集微处理器(8-bit RISC Microcontroller)。
(The Silicore SLC1655 is an 8-bit RISC Microcontroller.It is delivered as a VHDL soft core module,and is intended for use
in both FPGA and ASIC type devices.这段是网上找到的,不确定是不是关于LUCENT 1655M16的描述)。
L7806输出6V的三端稳压器,板上的几个TO92封装的半导体器件,外线端口的保险和压敏电阻。电源端口的电解电容耐压16V。
说明本机外接电源适配器应该是交流9-12V。红黑线连接的器件是驻极体话筒。

10.

10.

底壳。黄色部件较柔软,是话筒的减振胶圈。黑色部件是底脚,有一圈凹槽,可以卡在底壳的孔内,不会因为时间久不移动就粘掉在桌面上。

11.

11.

按照常规思路话筒按入胶圈,电路板装入底壳,发现不对,喇叭的插头插不到位于电路板另一面的插座上。

12.

12.

正确的顺序是电路板定位在面板侧,插上喇叭接口插头,再将话筒按进胶圈,最后合上底壳。
因为设计制造的精确,后面那些电源接口和外线接口在合上底壳时很容易对位。因为外壳一周有八个卡扣,所以即使不拧螺钉上下壳连接也非常紧密,
想要拆开还是需要费一番周折的。为保持原机的完整,拧上两颗螺钉。

13.

13.

应答机左右侧和前面都没有按钮接口之类的部件。后面左起第一个5.5mm电源接口,应该首选9V交流适配器。
第二个“T”字挂线钩,电源线和外线等在里面绕一下出来再插入端口,防止意外绊到导线将插头拔出导致操作意外中断。
第三第四个分别为外线和电话机的RJ11接口。从前面的电路上可以看出这两个接口是并联的,外线和电话怎么接都可以。
面板和底壳的最前部都开有话筒声孔。四个底脚多年来一个都没有丢失,得益于底脚非粘接,且有凹槽设计。

14.

14.

应答机的底面,一些认证和警告信息。那个稍斜的标签是关于时钟的设定说明。和AT&T-1343一样,这台应答机也产于墨西哥。

15.

15.

先用直流电源做一下验证,显示0,无任何按键可操作。换用9V交流电源后显示操作正常。按ON/OFF可开启和关闭应答机,这与AT&T-1343似乎有点不同。
ON后,数码管分三次循环依次显示C、X、X(X表示数字)。意思是有XX个留言,按PLAY可依次播放,其它操作思路基本与AT&T-1343一致。
可选功能的设定与AT&T-1343不同,不同的方式按动SET UP键,配以男声英语语音和数码管显示不同字段,再操作不同按键实现功能设定,可惜听不大懂。

16.

16.

按ANNC并保持听到“滴”一声后录制机主留言,回听时在录制的相应时长后“滴”一声,但没有听到录制的语音,放大仔细听有细微的沙沙声。
(音量控制显示0-7,共分8级)说明录制重放功能应该是正常的,可能是语音没有采集进电路。唉,还得拆开。

17.

17.

拆开从话筒开始检查,马上发现问题所在,红色的话筒输出线由于剥出的裸线较长,在合上外壳后会与黑色线连接的话筒外壳碰在一起,
相当于将话筒信号短路掉了。这是话筒安装的工艺缺陷,也可以说是话筒本身结构的设计缺陷(这种结构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
焊开红线,剪掉一截裸线重新焊接。合上外壳(不合上操作不了按键),再试正常。

18.

18.

通过对比,1717预存和录制语音的音质、可懂性要优于1343,这些都与技术进步和优秀设计密不可分。

19.

19.

网友:
我有一台SONY的答录机,和越狱第一季莎拉同款的,可惜现在在家吃灰呢,有时间也拆了看看!

网友:
后来留言用EMAIL了
现在留言用微信了。。。

网友:
以前还有用录音带的呢,松下的传真机

网友:
想当年固态录音能录几秒钟都挺费劲,现在好多了。

网友:
想起手头有个ATT的无绳电话,差不多年代的产品,电路板做工一个风格

网友:
看看人家国外的这些电子产品设计是多么的用心,做工是多么的精良!再看看我们国内的这些类似的电子产品,里面基本是热熔胶固定,能省就省!

网友:
没见过的样子,墨西哥产哦

网友:
老式的磁带答录机也很有味道

网友:
从这个双面贴片工艺就知道这宝贝当年可不便宜……

我有一台松下热敏纸传真机,带录音、应答功能,使用的是袖珍磁带,当年也是高价货,可惜放家里吃灰10多年啦

网友:
当年大名鼎鼎的朗讯,今安在?

网友:
外面的东西做工就是好一些

网友:
现在手机系统这么智能,为什么没有手机出现自动应答机的功能呢?按说这个功能很简单就能达到的啊,难道是因为运营商有语音信箱业务不允许手机带自动应答功能?

网友:
终结者第一部电影里面好像出现过这个。
有人给女主打电话时没打通,就是这个自动应答机。
当时我还奇怪,头一次见到这种带自动应答的电话

网友A:
我以为用录音带的

网友(2020-04-28):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用录音带的

我有一台答录机,美国的,带磁带的,抽时间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