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偶的一个氙气灯安定!

楼主(2020-03-20):
比山寨小厂强的不是一点点!
内部怕看不清,多来两张!

网友:
貌似日系车的 小系车灯  比较认真的专业品牌

网友:
价格也强了不止一点点

网友:
绑定生产,基本上杜绝了返修品

网友A:
某宝上买了一对 白电装安定器。 开到目前为止 5年。没出过毛病。
氙气灯泡换过一对(光衰)。

网友:
长这样的是原车件,设计寿命终身。质量当然杠杠的。。。

网友:
安定这玩意其实和镇流器的原理差不多,首先是一个瞬时的两万伏高压把氙气灯击穿开始放电,然后维持一个80伏左右的电压保持氙气放电。
只要能达到这些功能,个人认为越简单越好。我在某宝买的垃圾货,也用了两年多了,灯泡和安定都还安定。
这个应该是小鬼子的产品,相当于厚膜工艺,我拆过三洋的STK465音频模块,内部和这个一样。

网友B:
日系低端的松下安定,TB二手50块钱一个。
其实没有必要迷信这些鬼。我用的海蓝星就很稳定。用了四五年,百发百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买了一对 白电装安定器。 开到目前为止 5年。没出过毛病。
氙气灯泡换过一对(光衰)。 ...

可以调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系低端的松下安定,TB二手50块钱一个。
其实没有必要迷信这些鬼。我用的海蓝星就很稳定。用了四五年,百 ...

海蓝星第一代电路上设计不是很好,连续闪可能会烧7809(厚机)第二代取消了7809,
我第一个是日本海归的故障机,事故拆下的,7809压坏,换了个7808用了好几年,超功率100w,后来50瓦下炸升压管了,后来用1代发现烧7809,换220封装的就好了,后来也坏了,换了个10元收的2代,高压线开路!薄机也没7809,10元收个薄的,sk全桥坏,换后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日系低端的松下安定,TB二手50块钱一个。
其实没有必要迷信这些鬼。我用的海蓝星就很稳定。用了四五年,百 ...

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只是你的没见坏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很多东西不能不承认别人一个简单设计还稳定、耐用,主要还便宜。。。。。。。。而不是靠堆料养眼,,,,

网友:
这做工和用料比华科的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只是你的没见坏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很多东西不能不承认别人一个简 ...

这个东西……打听打听,用多了就知道。比如充电钻。牧田之类,二手的。比国产新的都贵一半……后来,小厂生产的三无产品都比牧田二手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只是你的没见坏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很多东西不能不承认别人一个简 ...

这款松下安定是拆机进口安定中,最便宜的。这个还是不能上升到信仰层面。其实还是没得海蓝星好用。
看到电路复杂那是复杂细致,用料扎实……
看到电路板简单那是高度集成,简单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松下安定是拆机进口安定中,最便宜的。这个还是不能上升到信仰层面。其实还是没得海蓝星好用。
...

小舅子的汽修厂里坏掉的安定有一箩筐多,包括海蓝星,国产的主要是启动慢,连续闪灯容易烧,松下白电装之类的坏的基本上非常少,我一个伊拉克成色的白电装用了8年,照样秒启,华科的就差多了

网友:
海蓝星的我有一对,用了5-6年,开始用在近光灯,后来升级双光透镜就装到雾灯黄金眼氙气灯上,除了启动慢一点其他还好,去年车灯撞坏了重新改灯,拿海蓝星测试,接在12v可调电源上,正常亮灯后,想看看电压是否影响亮度,就把电压调小,结果安定器发出了一声猫叫,发出焦味,烧了。。。

网友:
伊拉克成色,十二代皇冠上的白电装,改成了AMP接口,加了704防水

网友:
图片来了,里面灌的透明软胶,好像和普通的不一样,是像鼻涕一样的,十五六年了还是这样,牙签一碰就会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