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网上买的迷你数字功放:Pioneer MK-628,先锋?

楼主(2020-03-20):
原来淘了一个功放板, DIY一个外壳,体积不小还挺丑,准备搬新家准备买个迷你漂亮点的功放,马云家搜了一圈便宜的就那么几款,于是买了这个,170大洋,拆开看看不出所料的小作坊做工,不过试听还不错,开机没有冲击声,底噪也完全听不到,数字功放这么牛么?少废话上图:

没有包装盒,就是纸壳盒运来的,典型三无产品,和神器比体积很小。

全铝外壳,外观看着还过得去。

电源15V4A, 这个体积和重量缩水无疑。

电源线很纤细原来是2.5A的。

拧下前后所有螺丝,螺丝很low。

拔下插线,取下后面接口的板子。

输入输出端子全部妥妥的吸住了,铁镀金?关键这金子颜色看着很别扭。

前面板向外抽就把电路板抽出来了。

贴片电解杂牌的无疑了。

KSC滤波电容,查了下评价尚可,不过看起来太山寨了。

蓝牙芯片,估计也是低端解决方案,天线牛了,PCB加一根铁丝?

现在我严重怀疑这两颗威马电容的真假,不像我以前买的功放板,卖家坦诚的告诉你是拆机件。

信号转换开关。

不知道啥电容。

背面空空如也,两颗螺丝是固定功放芯片散热片的。

还过孔帮助散热。

取下散热片,散热片很小,不会热死吧?

TDA3116D2数字功放芯片,TI的,这个有可能造假么?
相关资料:  https://wenku.baidu.com/view/983d2f9552ea551810a687bb.html

原滤波电容全拆了,参数貌似还行?对比手里黑金刚库存货,可惜体积比原来的大。可是拆都拆了最后换上了25V1000uF,电源15V的试了下没问题。

装回散热片,重涂硅脂,感觉对不起我这个硅脂。

这个做工170属实坑啊,但也没看到便宜的了,电脑看电影用不求啥音质,就这样吧。
谢谢观赏!

网友:
搞个飞想的数字功放也很不错呀!

网友:
淘宝上TDA3116功放板比较便宜

网友A:
这个工艺,对应这个价钱170大洋感觉贵了。

网友:
一般数字功放效率很高的,发热很小

网友:
电容都是水货的,包括wima

网友:
是pDA3116吧?不是TDA3l16。

网友:
我也一直想买这种数字功放,但是老感觉价格太高,性价比太差,杰里的蓝牙就知道有多low了,参考各种低端蓝牙小音箱。。。。

网友B:
一看外观就知道山寨先锋功放,山寨威马电容 化工电容也是山寨的 。

网友:
山寨的 日本无名小牌功放耳放就算板子不讲究 料也绝对不会用杂牌山寨的糊弄 电容不用专业 也会用常规低阻的大牌 开关只会用在淘宝卖10多块一个的那些NKK之类的 编码器阿尔卑斯碳膜算是入门 先锋厂牌可比大法JVC贵多了 就更不可能用连华强北都不如的山村作坊做贴牌
在瞧那USB接口 那可是天猫上零售几分钱一个的底层垃圾 连正经中国货都不会采购的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外观就知道山寨先锋功放,山寨威马电容 化工电容也是山寨的 。

数字功放,把散热器去掉不用,只用pcb散热也是可以用的。这个先锋是国产的,国内设计喜欢单端的输出,用电位器控制音量,其实功放本身是差分的,中间的转换有可以听出来的音质损失。蓝牙接收机放在金属盒里面,是错误的设计,外接天线不该省,本来性能可以好很多。

网友:
这要超100就不值了

网友:
diy的玩意 伟良比较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艺,对应这个价钱170大洋感觉贵了。

对呀,属实贵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外观就知道山寨先锋功放,山寨威马电容 化工电容也是山寨的 。

这么惨,我换的电容也是假的?

网友C:
ESR0.00?这是下了血本了,超值

网友:
不嫌外观丑,随便找个车载音响完爆。但车载音响带了曲线是真的

网友:
是的,对不起你的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R0.00?这是下了血本了,超值

这个表有点坑啊。

网友:
浓浓的野味 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