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想把飞利浦107S5 CRT显示器恢复状态,请教一些问题(附维修手册)

楼主(2020-03-20):
RT,一台2004年的飞利浦107S5彩显,也是我从小用到大的。情怀显示器,97年生的人,大四在读。虽然折腾过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CRT这一块也是基本上从开始折腾它也就差不多淘汰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也一直都没舍得让爸妈扔,以前裸机平台还一直用用,马上就可能要空起来了,在家待了很久,又把它拆开。现在的问题一个是VGA输入红色明显偏暗,但是OSD面板输出的颜色是对的,这个问题0几年就有了,是使用中突然出现的,后面手动设置色彩把红色在菜单开到最大可以差不多使用了,第二个是VGA的EDID信息,电脑没办法认到,分辨率高了图像有类似线不太好的那种重影。也是零几年因为显示彩虹光栅修过一次,当时记得拍一下会好这样。15年读高中那会自己拆过一次,整个机器清理过,主板上的IC都加焊了一遍没有用。视放板当时只处理过管座,请问一下,偏色和EDID无法识别的问题是不是出在视放板,视放板上看到一个LM2480的芯片,还有一个类似于功放一样 带有散热片的,TO的那种封装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视放芯片,由于返校匆忙烙铁都在学校拆不下来看,还有一个芯片查了下是管IIC总线的。请问一下大致处理的思路,纯粹自己想折腾一下,现在想搞个CRT显示器越来越难,只能把自己的修修看。我们这一辈的人几乎没有再接触这些东西了,教科书里面也没有,09 10年才开始陆陆续续折腾小东西,CRT只懂点最基本的知识,望各位前辈指点。

感谢各位,机器已经修好了,VGA信号输入的75欧下拉电阻损坏,损坏的是蓝色和绿色通道的,已经用贴片的直接飞到背面修复,EDID的信息应该就是钳位二极管损坏了。 整个机器的服务手册扶墙下的传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东东,我也忘记如何折腾了。。。。。。。

网友:
红色通道某个元件不良,或者总线数据出了问题。

网友:
107S5电路图

网友:
这个最好找到电路图,偏色先量RGB三个枪的电压,正常180-200V都有可能,三个枪的电压电路上可能会标出来,应该相差不大。
折腾CRT的机会不多,记得不太清了。
首先查资料,最差的是显像管的红枪老化,没老化都可以修。

网友A:
问题在视放板上,仔细看一遍有没有虚焊

楼主:
谢谢,这么老的资料还有,但是平时很少上坛子,这点M币都没有。能不能降低一点就最好了,纯粹自己玩玩的,毕竟也是老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视放板上,仔细看一遍有没有虚焊

谢谢,我也这么想的,我们这代人对于CRT几乎就是童年回忆了,平日里修修东西,会的也是一些后来的产品了。整个故障由来也是回忆的,因为菜单面板白色很正,输入不正我想问题应该还是视放的,把红色开最大,菜单颜色都变红了图像正常的这样子。那我想三枪的电压应该没什么问题,CRT也没什么问题,网上资料也不好找了,只查到有说前级视放芯片问题的。现在家里唯一的电烙铁被我回家后搞炸了,改天再搞个我就再验证验证看看,查了下芯片型号万能的某宝还有,哈哈。

网友B:
可以肯定是数据线的原因,因为osd菜单颜色正常。重点查数据线吧!

网友:
情怀显示器,对着屏幕撸了不少吧,其他还好说,可是crt显示器屏闪的问题是怎么都接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是数据线的原因,因为osd菜单颜色正常。重点查数据线吧!

打了VGA线阻值,基本上锁定问题,视放板红色输入对地只有75欧左右,而其它颜色都是20K以上的。又拆开看了下,红色对地的75感觉反而是正常的。RGB输入以后都经过两个75的电阻,一路下拉到地,一路经过耦合电容进入前级视放,打了下绿色和蓝色的75欧电阻,到地一个20K一个38K。应该为损坏。感觉挺奇怪的。

网友C:
同款显示器,偏色和读不到EDID信息,感觉是同一个故障,看看接口,插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了VGA线阻值,基本上锁定问题,视放板红色输入对地只有75欧左右,而其它颜色都是20K以上的。又拆开看了 ...

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信号线接触不良烧了对敌电阻。

看了半天电路图,没找到钳位二极管。
VGA的每一个信号线,都有一个二极管的,图纸上的6802-6806。
这个显示器没用二极管,用了75欧电阻。
我修过类似的,是二极管对地短路。

ls的读不到显示器信息应该是 几个二极管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老的资料还有,但是平时很少上坛子,这点M币都没有。能不能降低一点就最好了,纯粹自己玩玩的 ...

M币不是我设置的要图纸的话可以私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显示器,偏色和读不到EDID信息,感觉是同一个故障,看看接口,插针

偏色我已经修好了,就是75欧电阻烧坏两个,在家手头没有什么工具,找了个废的主板上拆了两个贴片的飞了上去,EDID的信息我再研究研究,机器的整套图纸我已经爬墙找到了,真的非常详细

楼主:
机器的整个service manual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显示器,偏色和读不到EDID信息,感觉是同一个故障,看看接口,插针

思路大致已经理清,已经修复完了,二极管的配件手头没有,下次回学校后回家带点配件回来,然后再把高压帽和管座处理下,输入信号处理完图像质量立马恢复如初了。

网友:
当年就是三星和飞利浦的CRT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