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泰WT1901喂奶小夜灯完美改锂电

楼主(2020-03-20):
学各位撸了文泰WT1901型喂奶小夜灯,一直没动手改。综合学习了各大佬的方法,最终决定还是用电池盒安装充电板,因为以我的能力想在外壳打好漂亮的MICRO USB座的孔是不可能的,那个不规则的型号不是开模想美观漂亮做不到。原来还想保留电池盒以备用。看来真是想多了哈,现在就把充电板装在电池盒处,充电时把电池盒打开就是,平时看起来与没改时一样。
各位有喂奶或吸奶需求的快快去撸,特别是温总等@锰子 @扬扬fe @yzs8414 @福源人 @say260 @有点发烧 @wmshizheng @girlstorm @moontree @潜隆 @ynqjzzh@ljlun  ,就不一一点名了,说不定睦版也有需求呢,改了锂电很完美,我今天再撸了四只。原灯,由于怕违规就不发,如果有需求的请私信我。

楼主:
改装时唯一要动刀片把那个电池卡片处开孔扩宽点以便立放下充电板。之所以没选择带保护的充电板是因为长度长了对灯泡有阻挡。
开始开孔太窄了点拉充电板时没注意把两个指示灯搞掉了,等什么都装好再试充电时发现没灯才知道,只好再换一块板子。这个板子的固定考虑的多种方式,最终还是用硅胶,这个干后比热熔胶更稳固。改后把电池板盖上,你根本不知道改装过哈,外观一点都没破坏,算完美吧。
最后还有个彩蛋告诉大家,最近这店又开始做活动了,9.9的电池版小夜灯,一淘中领3元券后就是6.9了,比原来5.9贵一元罢了。如果你用一淘返现还可返1.1元,如果你没用过一淘第一次用的话还有8元券,当然要别人邀请下。

网友A:
看着还真漂亮呢 ,我想买科麦斯那个小电磨 ,还涨价了

网友B:
这种结构完全可以加长灯板支架,放大容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完全可以加长灯板支架,放大容量电池

你喂喂就知道,中间是导光的,有线或物挡了难看。

网友C:
这小夜灯现在6.9了,比原先贵了一块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真漂亮呢 ,我想买科麦斯那个小电磨 ,还涨价了

皇上妃子多,不多撸几天来喂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夜灯现在6.9了,比原先贵了一块多钱

9.9也行呀,说真的好漂亮,还可放手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9.9也行呀,说真的好漂亮,还可放手机呢。

这小夜灯现在9.9有3元优惠券,你是不是考虑多撸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夜灯现在9.9有3元优惠券,你是不是考虑多撸几个?

你根本没看我的帖子呀,我用多帐号一共撸了六只呢。有券才能6.9的,你不喂吸也可能有吸奶的需求呀。

网友D:
那个诺基亚电池扒皮去塑料外框就能放下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根本没看我的帖子呀,我用多帐号一共撸了六只呢。有券才能6.9的,你不喂吸也可能有吸奶的需求呀。 ...

好啦,又撸一个回来吃灰用啦,到手一块五左右。唉,又剁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诺基亚电池扒皮去塑料外框就能放下去

我也想到过试下,关键是那容量比我放的锂电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啦,又撸一个回来吃灰用啦,到手一块五左右。唉,又剁手了

怎么回事呀,你这有钱人一下子送这大的红包?我每次才0.4元。怎么吃灰呀?你吸奶不用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回事呀,你这有钱人一下子送这大的红包?我每次才0.4元。怎么吃灰呀?你吸奶不用灯? ...

人太穷真是没办法,要弄不到红包肯定不会买,这淘宝系统有时候还挺人性化的

网友:
刚看到@。

不错不错,我也想改在上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装时唯一要动刀片把那个电池卡片处开孔扩宽点以便立放下充电板。之所以没选择带保护的充电板是因为长度长 ...

这灯做工看着不错,不知道LED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F:
求链接,等牙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链接,等牙膏中!

此小夜灯分享链接: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一淘App即可看到【 小夜灯可充电式遥控母婴儿喂奶宿舍卧室床头小台灯睡眠护眼起夜灯】¥90VV17UsO0p¥ 淘口令 https://m.tb.cn/h.VfPeZs8?sm=8a8e14

如果没用过一淘用我的推广链接下,这样我就可推广人数满20,好像可得到50元的券哈!
当然你作为新用户也多返利800集分宝的。
一淘推广链接:(只能复制后用手机打开)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一淘App即可看到【 一淘|官方网购神器,99%商品都减钱,省到怀疑人生!】¥6guL17UrR8x¥ 淘口令 https://m.tb.cn/h.V4EAAZ3?sm=ef8895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灯做工看着不错,不知道LED工作电流是多少?

我才不管那电流呢,今早没到六点开下这灯,感觉太亮了,迅速长按调到最低亮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