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欧司朗QTP-M 1*26-42节能灯镇流器

楼主(2020-03-20):
最近喜欢上了节能灯,老式电感镇流器也淘了几个,闲鱼偶然看到这个欧司朗QTP-M 1*26-42节能灯镇流器,多种功率灯管兼容的感觉很不错50一个淘了三个,少废话上图:

认证标志很多,感兴趣可以自己网上查。其中Cut off是欧司朗的灯丝断流技术:

快速接线口。

不知道啥意思。

卡扣很紧,不容易打开。

外壳标志,14年12月生产?关于PBT塑料介绍: https://baike.baidu.com/item/pbt塑料/9590014?fr=aladdin

撬成这样一点都没裂开,韧性很好。

电路板正面全貌。

板子上的一些印字。

艾华电容,悬空安装是啥操作?记得很多都用胶固定。

三个变压器。

一些电容。
接线端子也有认证。

英飞凌预热启动芯片,欧司朗定制的应该,没查到信息,应该包含了控制预热启动和灯丝断流。

板子背面全貌。

整流桥。

英飞凌6R1K4C6, 功率场效应管。

另两颗英飞凌的6R3K3C6,功率不同吧。

用这个灯管测试。

N标松下电感镇流器吸顶灯,灯管22W。

电流240V,34.3W,功率因素0.32,电流0.446A, 手机拍摄频闪严重。

功率19.1W,功率因素0.86, 电流0.092A,完全无可视频闪,手机也照不出来闪烁。

两者对比差距还是挺大的,不过电感亮灯的亮度明显高于欧司朗的,以牺牲灯管寿命为代价吧,不过不频繁的开关应该寿命差别应该不会太大。松下电感的哼哼声还是非常低的,耳朵靠近10cm左右能听到,但不吵,欧司朗的耳朵贴到外壳上也听不到一丁点声音。再就是开启速度,欧司朗的带预热,1S左右点亮,电感的几乎开灯就亮,发热电感工作一段时间就热了,但是不烫手,欧司朗的几乎没有温升。总的来说欧司朗这个电子镇流器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欧司朗电子镇流器配管径16mm的环管或许你会有惊喜

网友(2020-06-07):
顶贴。欧司朗这个做工相当好不错,几年前应该很贵

网友A(2022-04-08):
对荧光灯有兴趣,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荧光灯有兴趣,学习一下

可以找我

网友:
这种电感日光灯用粗的管子几乎马上就亮了可能有预热但是可能时间不够

网友(2023-04-08):
兄弟,你家有万用表吗?!能不能麻烦兄弟把这个欧司朗镇流器的R32和R50阻值量一下?!我家这两个引脚断了,想淘宝去买又不知道电阻值,我家没有万用表,麻烦兄弟你啦

网友(2023-11-01):
扒光了看的很清楚,楼主拍照技术也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