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大增,远射小筒再升级:Lumintop GT Mini Pro

楼主(2020-03-20):
说到远射手电,雷明兔LumintopBLF GT是经典筒型,但是那只手电太大了,雷明对其体积压缩,推出了小巧版的远射手电GT Mini,更加方便普通玩家使用,可喜可贺的是现在又对这只小筒升级,推出GT Mini Pro(以下简称Pro),更大的光通量,带来更好的照明体验。

这次升级是使用了一只CREE XHP 50.2灯珠,替代原版的XPL灯珠,将最大光通量从1200lm显著增加了近3倍到3500lm。并且改为橘面反光杯,在远射的同时兼顾了泛光照明,以获得更大的视野和更舒适的视觉感受。

Pro仍然是简单的原色牛皮纸+硬质纸盒包装,目前只有冷白版本。一般来讲,同型号灯珠,冷白的光通量更大一些,也是暴力筒的主要配置。外包装上贴有CW的标签,个人判断后期应该会出中白光色温版本,以供不同需求的使用者选择。

雷明的产品注重实用,配件比较简单,包括手电一只、18350筒身一枚、说明书一份,手绳和备用防水圈放在短筒内,5年质保,也能让人放心使用。

Pro采用重量轻、散热快、强度高的铝合金作为外壳材料,筒身采用黑色三级硬质氧化,一方面具有较高的耐磨防刮能力,另一方面也能保证使用过程的手感和耐用度。经典的筒身小正方形+横纹滚花和横向纹路,能够提供足够的摩擦力,同时兼顾握持时的通风效果。

Pro的特点就是大头,灯头直径达到了50mm,通光口径也有43mm,保证更好的聚光效果。Pro最大长度132mm,的体积控制比较合理紧凑,配18650筒身重量为159克,整体比较便携。

灯头虽然较大,但Pro的整体线条比较流畅和谐,符合大众的审美观点,由于筒壁较厚,筒身握持手感比较饱满,大头也能卡在虎口部位形成止挡,拇指便于按动开关操作。

Pro可以拆分成灯头、筒身、尾盖3个部分,并且标配一长一短两种筒身,整体看灯头占比较大,空桶重心靠前。

如果换装18350筒身,Pro就会变得更加便携,也不失小巧可爱的造型,品质较高的18350动力电池,也能推动Pro的极亮亮度,实现了便携和高亮度的统一。

Pro的灯头比例大,大口径、深灯杯是远射筒的配置,5050规格的XHP50.2灯珠和橘面光杯是泛光筒的配置,从理论性能来讲,Pro实现了远泛兼顾。

镀膜玻璃通透漂亮,保持了雷明一贯的精细装配工艺,周边严丝合缝。镀膜玻璃都能够提高内部光线的透过率,通俗说就是能更亮一点。

Pro的电路也是高效能恒流调光电路,最低亮度可以肉眼直视,各档位亮度没有频闪和啸叫,可以有效保护使用者的视力。无极调光单程用时约4秒,中间亮度时会稍有停顿,至最低或最高亮度,主灯会闪一下以提示。

灯头较大,所以会比较脆弱,Pro灯头材料做了加厚以提供更好的保护,如果能改成不锈钢压环的话,保护效果应该会更好。

灯头锥形起始处开有六个槽,起到一定的防滚效果,底部锥形收敛处和灯颈部位是散热槽,3500lm时灯珠发热量很大,需要更好的散热条件,散热槽可以提高通风透气效果,增大散热面积,室外空气流动情况下散热效果更好。

灯颈部有个平台,是电子侧按开关,按压灵敏,反馈清晰,Pro的控制电路为发烧友定制版本,能够实现多重功能,可以参考说明书仔细钻研,这里就不赘述了。Pro各项功能全都由这个开关实现,电子开关不要怕按坏,只管按就是了。使短筒身用时,按压会稍觉不便。

开关内部有彩色电量指示灯,默认状态可以在主灯关闭时开启指示灯,方便在黑夜里找到手电。不喜欢这项功能的,也可以通过快速、连续开关手电,来关闭这项功能,开关的节奏多试几次也就掌握了。当电压低时,指示灯的亮度也会变暗,来提示内部电池电量情况,方便使用者掌握剩余使用时间。

Pro的尾盖内部是负极镀金双弹簧,外部粗的弹簧提供压缩弹力压紧电池,并与内部细弹簧一起参与导电,显著减小电阻从而减小外电路压降,确保手电灯珠端的电压,以适应灯珠大功率使用。尖头或平头18650电池,Pro都可以使用。

尾盖外部是个内凹平面,一侧开有一个手绳孔,使Pro可以倒立使用,装配手绳可以避免手电在手中滑落。

最近一直憋在家里,哪都去不了,索性先测试一下Pro的性能。为了更好地发挥灯珠效能,本人使用一颗全新三星30A放电的动力电池做测试。

使用照度计记录照度数据,由于Pro聚光性能好、光通量大,为避免照度计爆表,我将灯头置于桌面的最大距离,离照度计约80厘米,开始做测试。

由于Pro默认无极调光,而且档位调光模式也有多种设置。干脆直接双击开关开启3500lm最大亮度,果不其然26lux的照度,照度计爆表了。Pro表现不错,在出厂默认的温控下,1分钟后开始降档仍然有接近9lux的照度,恒流输出约9分钟,再次降档至21000lux,此时中心光强也很大,并一直维持水平恒定输出。半个多小时后,我多次双击开关,实测每次都能打开最大亮度,这在实际使用中非常有用。

在做照度测试的同时,使用热电偶测温计同时测量灯头和筒身中部两处温度,如下图所示,每10秒记录一次数据,共记录12分钟144组数据,起始室温约为24℃左右,来看看Pro的发热散热效果。Pro使用了3mm厚的热电分离铜基板,板子厚度大既能增大热容,一方面可以更快将热量传导至灯头表面,从而更快地散热;另一方面就是可以更快地传导瞬间热量,防止LED瞬间温度过高而光衰缩短寿命。

将温度数据画线并与照度图叠加在一起对比,可以看出开启极亮档位后,大功率输出导致热量快速积累,两处温度均快速上升,灯头温度飙升更快。降档后,发热量明显变小,灯头和筒身温度开始缓慢攀升,而且两处温度相差不大,说明筒身也参与散热;直至再次降档后约半分钟左右温度达到最高点,分别为40.5℃和40.3℃,两处温度开始下降。可见,Pro出厂预设的这个温度阈值,控制得比较好,握着也就是温热,完全不会引起皮肤烫伤。

第二小时,任Pro自行照明,我不再干预,此时电池电压随着较大功率输出而缓慢降低,照度也缓慢下降,肉眼无法察觉变化。

第三小时刚开始,我又双击开启了一次极亮,仍然能达到约20lux,接近满电状态输出,这一方面是动力电池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跟Pro自身过硬的性能有关,关键时刻该亮就能亮。此后亮度开始下降,两小时10分钟后主灯开始间断闪三下,提示电量即将用尽(此后又重新测了一下,此时电池电压约在3.3V),亮度逐级下降至3小时结束仍有超过1000lux的照度值,中心可见亮度仍然比较高。

随后取出电池,电压刚好在3V左右,估计应该还能再坚持十几二十分钟,Pro的续航能力还是不错的。Pro使用单节锂电驱动XHP50.2灯珠,电路没有做升降压调整,保证了对电池的高效率使用,电路输出设置也比较合理,既最大限度使用电池电量,也没有对锂电池过放。

翻了一下说明书,Pro的防水等级为IPX8,可以在水下2米正常使用。直接开灯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对着灯头、开关、尾盖等部位冲,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擦干后各项操作也都正常,暴雨天操作使用也不会造成损害,户外全天候可以放心使用。

手电是用来照明的工具,迫于无奈当前形势下只能在小区里。先看一下对墙光斑,明显的聚光手电特点,主光斑亮且小,副光斑亮度相比弱很多,但也能覆盖较大区域面积。

大约七米的距离,主光斑直径也就1米左右,边缘稍有低色温区域,环境能够被副光斑整体照亮,室内环境中低亮度使用比较舒适。

在全黑的楼梯间,随手按下开关,使用默认的无级调光,很方便就能找到合适的亮度,既不刺眼,也能看清周围环境,Pro还有亮度记忆功能,下次单击开关再打开还是这个亮度,便于同一环境反复使用。

如果开启最高亮度,在白墙的反光下将非常耀眼,光线的穿透性很好,接近50米的过道,尽头也被照得很亮,跟白天阳光照射的效果差不多。

Pro在户外使用,主光柱很明显,出筒笔直,此后略有发散的状态,副光斑区域的开散状态也清晰可见,开射角度大约为100°。这在户外使用可以作为明显的信号源,与远处的人通联信息。

副光斑在最高亮度其实也有不错的照明效果,能够形成一个完美的正圆,主光斑负责照亮远处,副光斑负责提高环境亮度。

Pro的光线比较集中,自然有较远的射程,150米左右的距离,主光斑大于能够覆盖9层楼的面积,这么算下来直径也就30多米,大口径光杯的聚光效果确实比较好。

Pro广泛给出的最大射程为480米,实际使用超过260米的距离,也有明显的照明效果,周围的灌木和楼体立面也能被副光斑照亮,Pro的实用性还是不错的。

个人感觉LumintopGT Mini Pro版,具有小身材、大光通、远泛兼顾的特点,配备一支高性能电池有较长的续航时间,非常适合户外活动使用,灵活的筒身配置,也能更方便携带,多模式的电路功能,也适合在家调试把玩,最重要的是这么好的手电现在售价才两张多,而且还有筒友优惠,还犹豫啥呀,赶紧入手一只,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详细的评测  支持一下   点赞

网友:
我看到你有好多手电,羡慕,好像拥有,得不掉就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