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十几年前的ThinkPad,奔腾双核,相当难拆

楼主(2020-03-20):
相当难拆,现在的笔记本哪有还带个中框的,只有前后盖了吧。这台主板都固定装中框下面,散热器却在中框前面,把无线网卡、猫都拆掉取出主板。这台当年肯定是好高端了吧,光驱位不仅可以装光驱还能装额外电池,或者另一种拓展卡,不知道是什么接口。背面有拓展坞,侧边有pci卡槽,只是现在显卡坏了,通电就发热,无法开机。拿回家拆件吧,mos和钽电容真多。

楼主:
pm965芯片组,只能支持65nm的双核,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友:
不是难拆,是讲究顺序的!以前网上能找到拆机手册的,按步骤拆………thinkpad的工业设计是很牛x,,当年是高端的代名词的

网友A:
这是当年的IBM、引以为豪的整机防滚架结构。笔记本坚固扎实,联想后来就对防滚架进行了简化处理。
当然防滚架的弊端很明显。笔记本无法超薄,无法超轻。还是苹果的设计好,整块铝合金cnc出来,坚固度也出色

网友B:
又一台显卡门的机~~~~集显好好的,非要搞独显

网友:
DDR2 ,宽屏,965,IBM T400??

网友:
当年我的一台华硕本,cpu  是T2310   ,去年还换上了t8300  cpu  ,送给朋友上个网,办公,还能发余光 。

网友:
这算还好了,我前阵子修我自己一台富士通的,拆主板几乎要把整台机器都拆散了才能拆出来

网友:
让我拆,得心应手了

网友:
thinkpad都有拆机手册的, 不按手册当然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当年的IBM、引以为豪的整机防滚架结构。笔记本坚固扎实,联想后来就对防滚架进行了简化处理。
当然防滚 ...

苹果本没啥好说的,单热管,火炉。

网友:
啥型号呀,看不出

网友:
散热器还能改到路由器不?风扇可以不要了

网友:
我又个在家睡觉、换显卡可以用,不过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本没啥好说的,单热管,火炉。

你买个苹果跑windows系统当然温度高
你用苹果os试试,

网友D:
咸鱼26收了一台,显卡吹了下接着用,屏幕1440x900的,T8100加4G内存加固态,用来上上网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台显卡门的机~~~~集显好好的,非要搞独显

是啊,本本就规规矩矩本本,非要游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当年的IBM、引以为豪的整机防滚架结构。笔记本坚固扎实,联想后来就对防滚架进行了简化处理。
当然防滚 ...

谁会用苹果干ThinkPad干的事,一个是慕容复,一个是萧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26收了一台,显卡吹了下接着用,屏幕1440x900的,T8100加4G内存加固态,用来上上网还行吧, ...

我有一台捡来的,升级了t9600,win7刷机好用

网友: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还在用奔腾双核的电脑剪辑1080P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