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品益AL-06定时插座破解倒计时童锁求教

楼主(2020-03-20):
比对了很多坛里的帖子,我这个电路板不同,有没有办法破解,增加童锁和倒计时功能?

网友A(2020-06-20):
应该是J1位置短路!试试吧!好像比之前缩水了!

网友:
J1J2分别短路试试看

网友:
做工差了很多!!

网友(2021-05-29):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J1位置短路!试试吧!好像比之前缩水了!

短路j1没用,只是出现了童锁开关,并不能切换成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