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琪瑞cheenergy 苹果MacBook电脑85W兼容电源,第三方的果然没有原装的好

楼主(2020-03-20):
上次给一个苹果MacBook电脑85W原装电源接线,这次再来接一个第三方的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865&extra=

旁边那个白色的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琪瑞cheenergy  苹果MacBook电脑85W兼容电源,同事拜托我修的,
,因为好像全公司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会修这玩意,所以只能我来了
故障点和我上次在淘宝买到的原装电源是同样的问题,电线在接头那里爆皮了,造成接触不良

外壳我提前拆了,跟拆原装的一样用的是剪钳撑开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特意把家里的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都翻了出来,对比了一下
大小跟华硕的差不多,但要比戴尔、惠普那些电老虎用的要厚那么一点点
,总的来说体积还是很小的

参数。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拿在手里感觉比我上次拆的那个原装的轻多了
不像是85W的电源应该有的重量

金色的屏蔽罩

电源插头这里的金属钮是连接地线的,它这里没有接任何线

散热片是弯的...

从插座上把线焊下来,
脱掉屏蔽罩,瞬间无爱了

这玩意有85W??不像啊

这感觉被修过一次啊,电阻都是这样焊上去的,
莫非这次碰到高手了?

还是把电阻焊正吧。原来这么搭着,看的我强迫都犯了

把线头钻透,再把原来的线塞回去,准备回焊电源板上了

这线不是很粗...

让我放大康康

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线都不同
这是苹果路由器的电源线,上次拿它做了一条3DSLL的充电线
里面的线芯比它还多.  电脑的电源就更不要说了

把线焊接回去,屏蔽罩的胶纸被我撕坏了,用耐高温胶带贴回去

这次我是用扎带固定的,这次就不打胶了

但还是要把外壳的胶黏上,等它完全固化就可以交差了

一直就感觉这种第三方的电源没有原装的好。
我的电脑要多配电源,一般都是弄根原装线,
然后自己再淘个功率一样剪线电源,开壳把线接回去,
要不就直接多花点钱买个二手原装,都不会考虑第三方的

网友:
确实原装的好

网友:
确实做工挺一般, 比国产山货略好但是比不上稍微带点品牌的

网友:
我很贊同,电源不稳把主机烧了就亏大发.

网友:
有时候不能脱得太快

网友:
这算不错的了。苹果电脑耗电少,缩缩水很正常。不能跟大功率电源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