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低成本修复电脑游戏方向盘跑偏故障

楼主(2020-03-20):
       以前买了一个便宜的电脑游戏方向盘,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跑偏现象,严重时不扶方向盘车辆自己都就向右跑。拆开外壳以后发现方向盘转动的是一个10K电位器,方向盘转动,电位器也跟着转动,方向盘正中位置对应电位器旋转角度的中间位置。由于这个电位器是最普通的碳膜电位器,精度不高,加上磨损,使用时间稍长,中间位置到两端的电阻就不会相等,从而跑偏。      知道了原理以后处理也就简单了。我用万用表测得电位器两端的电压是3.3V,于是就在电位器的地端串接了一个470欧的可调电阻,阻值暂时先调到407欧姆。在3.3V端串接了一个6.8千欧的精密多圈电位器,其实要不了这么大的阻值,应该1千欧比较合适,可惜我没有这个阻值的,实际看影响不大。焊接好后在塑料底壳找个位置把精密电位器固定好。电脑打开游戏的方向盘设置,仔细调节精密电位器,使方向盘对中,试玩了一下卡车游戏,爽歪歪,大功告成!对于其他的方向盘,只要转动的是电位器,都可以用这种方法,串接的470欧电位器也没有动,用个固定电阻也可以。

网友:
我看github上有开源的伺服方向盘,有点动心

网友:
牛逼啊,双十一买了一个,基本没时间玩,羡慕有时间玩的人

网友:
控制面板里对应的硬件如果有校准的功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