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用TDA2320A做简易助听器

楼主(2020-03-20):
大师筛糠007用TDA2320A自制助听器,据说效果很好,原帖在此: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722
想想买的几百块一个的国产助听器噪声大,戴着不舒服,决定自己也做一个。今天刚做好。

电路板背面,电位器和电池座在元件面不好焊接,背面连几根线了事。

产品助听器对频带都有限制,大概400到4000Hz,
对原电路做了一些修改,主要考虑以下问题
1.咪头放在盒子里可能会产生摩擦音(但电路板上仍然留下了咪头的安装位置)
2.电位器接在反馈电路里,再通过反馈压缩高频好像就不太好实现。
电路图如下,里面的R00-R02是用作跳线的0欧电阻,阻容值仅供参考。

PCB图。

热转印打印图。

最初计划是用索尼的降噪耳机来做,这种耳机的外侧带咪头,可以拾取声音。

两个耳机并联,耳机插座的接线被引出,可改变接法

使用发现这种降噪耳机用在这里不太好,咪头与耳机头距离太近,又是硬链接,容易啸叫。

想着怎么把咪头与耳机分开,于是把刚买的廉价助听器拆了,只保留咪头与耳机,又翻出一根废弃的耳机线,这种耳机线没有屏蔽线,担心耳机的地线与咪头的地线共有会有不良后果,就用了两根地线,另外两根线一个接耳机,一个接咪头,同时在改变耳机插座的接法。

试听效果好很多,不容易啸叫,开大音量震耳朵。耳机插座的接法改变了,有两个接地。

再试一下充电,没问题,充满了灯灭掉。

好了,以后换根好点长点的耳机线。外壳打洞装机。

PCB图是专门用于热转印的,如有需要再上传。

楼主:
补充:
测试了TDA2320A在电源电压4V时,不同负载电阻下的最大输出电压的峰峰值,结果如下,供大家参考。
15欧,  0.5伏。
30欧,0.9伏。
60欧,1.4伏。
空载, 2.8伏。
电路图好像不太清楚,重传个。图中标注为358的运放实际用的是TDA2320A,充电IC为TP4054.

/*********继续补充*****************************/
关于咪头:
       咪头的性能对助听器的影响极大,试验了手上的几种,发现索尼降噪耳机中的咪头听感不错,拆机的价格很低。
关于运放:试验了几种,综合考虑,TDA2320A确实是自制助听器的最佳选择,如果不介意电流大一点点,如果只使用其中一个运放,改一下电路,OP27应该也可用。
                 NE5532噪声更低,但不适合低电压下工作,AD8656信噪比更高,动态范围更大,唯电流有7mA以上,只能忍痛割爱。
关于耳机:助听器对耳机的性能要求很低,普通耳机并联会增加耗电,专用助听器耳机电阻高,即使两个并联耗电也不大,专用耳机的价格也不高,只是接口特殊。
开始忙了,只能抽空玩玩。
感谢筛糠007的分享,感谢super2008的帮助。

网友A:
恭喜成功!
看来降噪耳机不能直接做助听器人机接口用,实践出真知。

网友:
最近助听器很热门啊。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成功!
看来降噪耳机不能直接做助听器人机接口用,实践出真知。

从谋划到做出来也是费了一些周折的,谢谢指导。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很漂亮,外壳pos机哈哈

网友B:
DIY线路板、贴片焊接很漂亮,两级20倍放大比单级400倍放大理论上音质更好,畸变小,只是电路略显复杂,其实轻度听力下降不需要太高的放大倍数,不知使用者感受如何。

网友C:
佩服能自己动手做板的大神~但是这样做出来的板子~插口部分经常拔插受力会不会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线路板、贴片焊接很漂亮,两级20倍放大比单级400倍放大理论上音质更好,畸变小,只是电路略显复杂,其实 ...

老人不在身边,我跟国产几百的比较了一下,噪音低了许多,音量越小噪音越小,而有一个以前买的产品助听器竟然是音量最低时噪音最大。
放大倍数确实是大了,打算把后级调小的。没有你的分享,我的助听器不会成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能自己动手做板的大神~但是这样做出来的板子~插口部分经常拔插受力会不会脱落?~ ...

耳机和USB底部都有504胶,谢谢关注。

网友:
支持一下,希望论坛集思广益,做出好的套件

网友D:
不知使用效果如何,请楼主分享一下使用心得体会。谢谢。集成块已到手,也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使用效果如何,请楼主分享一下使用心得体会。谢谢。集成块已到手,也想做一个。 ...

老人不会用助听器可能是不爱用的一个原因。
耳朵不好的老人多数眼睛也不好,挂在耳朵上那种产品助听器很小,开关机和音量调节对他们来说不怎么好操作;如果是两只耳朵都不好而只在一只耳朵上挂助听器,接听电话就应该用挂助听器的那只耳朵。
我做的这个目前只有一只耳机,用两只耳机更好。助听器已经放在老人身边,还不知道用没用。
我的感受是:1.底噪比我买的几款耳挂式产品助听器小,操作也方便。2.几乎没有摩擦音,助听器可以放置在衣兜里。3.咪头与耳机放在一起,自制的话,在结构上不太好处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也想帮老人做一个。

网友E(2022-02-10):
还没见过这种封装的203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见过这种封装的2030A

是2320,不是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