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个g502罗技有线鼠标

楼主(2020-03-20):
在路边捡的罗技鼠标,线没有了,左键也被掰掉了。底盖和配重也没有了。左键微动坏掉了,估计是哪个败家孩子玩坏了想拆开修直接把上盖掰掉了也没把鼠标打开,放弃扔了。把微动全换新的,按键都好用了,还是rgb彩灯,比我现在用的单色好看点。等有机会捡个外壳再换上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都有的捡

网友A:
捡到那一瞬间是不是有一种如获至宝的赶脚?

网友:
估计那熊孩子剪的不是自家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到那一瞬间是不是有一种如获至宝的赶脚?

确实激动如获珍宝,因为手里有个502普通版,那手感用过后别的鼠标都不爱碰了

网友B:
我怎么觉得是淘宝剪线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是淘宝剪线版的呢。

这破玩意有必要撒谎吗?剪线的垃圾有必要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不分?

体育老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