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电机阻力不够怎么办

楼主(2020-03-20):
计划做个电动晾衣杆,用的的这种电机

现在的问题是晾衣杆挂上吊到顶一断电就往下滑,短路电机两个供电柱有改善但不能根治,参考了手动葫芦的原理,但是那个很麻烦,业余制作条件不足,又想到另加一小电机带动丝杆别住主电机,但感觉也挺麻烦的故求助坛友有没有简便易行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用蜗轮蜗杆传动。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买一个带主轴锁的手电钻齿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蜗轮蜗杆传动。

电机本身就是那样,减速了的,输出轴不是涡轮呀

网友B:
短路只能减速不能锁死,感觉需要那种带刹车的或者楼上说的蜗轮蜗杆这种结构

网友C:
不能用齿轮减速器,锅杆减速器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齿轮减速器,锅杆减速器就可以解决。

那是不是得换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齿轮减速器,锅杆减速器就可以解决。

只有这样的小电机呀,我还屯了好几个呢,这次不用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只能减速不能锁死,感觉需要那种带刹车的或者楼上说的蜗轮蜗杆这种结构 ...

要换电机就麻烦了,想在现有基础上想办法

网友:
蜗轮蜗杆结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减小滚轮半径,相应减小了扭距,应该比之前好点。

网友:
传动结构不行,卡不住

网友:
让我想起滑轮组,费力省力。自己看有用否?

网友:
网上有售电动升降晾衣杆的店铺,可以参考一下原理,其实我觉得手摇的更可靠,顺便还锻炼身体了

网友:
想保留现有结构的话,只能在输出轴加一个棘轮了,加一根绳子控制棘轮的爪,拉绳子自己就滑下来!

网友:
使用涡轮蜗杆减速器更靠谱一点。

网友:
改丅型丝杆

网友:
我也想搞个自动升降晾衣架,这个问题也考虑过,所以涡轮自锁传动是必须的,某宝上搜伸缩雨棚遮阳棚机头,你参考一下看看

网友:
自己加电磁锁

网友:
有废弃的汽车电动摇窗机电机来改,自带蜗轮蜗杆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