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做点焊机的铁芯

楼主(2020-03-20):
搞到一个大一点的铁芯,但是拆开发现中间的舌头短了6~7mm,留下一个空隙,不知道用这种变压器铁芯可以做点焊机不?

网友:
可以,中间的空隙用硅钢片填起来就行

网友A:
把两边突出来的打磨掉,或者中柱用铁芯填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边突出来的打磨掉,或者中柱用铁芯填满。

磨掉小了许多,太可惜了,想办法填满吧,谢谢

网友B(2020-12-20):
今天刚搞到两个一样的铁心,不知道楼主做的怎样了

网友:
中间的空隙可以做个活动铁舌,最好用硅钢片做,调节填充度就可以调节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搞到两个一样的铁心,不知道楼主做的怎样了

后来又忙着做航模遥控器,没顾上搞呢,关键是不急用,就又扔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