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日本雷神 汽车稳压器 拆开看看,实际是个大水塘(pivot MegaRAIZIN)

楼主(2020-03-20):
跟某坛友去捡垃圾时候捡的。

已经打开了

外壳

电容

这些应该电解

4大1小电容

保险丝

cbb电容

还有电压表

电压表用7805稳压

背面

电压表只有两个点连接

有个微调

stc单片机

拆开电线

铜鼻子

螺母,带防反松的

铜鼻子

电线,多股多绞

另外一边铜鼻子

k防爆纹,红宝石??

用10mf电容档测,测不出来超量程了

通电,显示电压

电容充满电电压稳定之后电压表熄灭 。当电压再次波动的时候会重新亮起

没了

网友A:
这种大电容看着不错,不知道耐压多少V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比国内的好很多,那个电解电容very good

网友:
这玩意除了显示下电压,其他作用基本没有

网友:
总觉得像滤波用的,只是多了电压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电容看着不错,不知道耐压多少V

估计也就16v的吧,大货车估计用不上这玩意

网友:
这玩意 壳子挺能装逼的。。。。

网友:
这外观真心漂亮

网友:
有没有用另说,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我车就直接一堆电容并了一起

网友:
这东西一般是用在车载低音炮的。

网友:
只知道利润可观

网友:
看着工艺怎么也不像日本货,纯国产STC单片机,日本人会用吗?

这就是智商税产品,所以丢垃圾桶了。

网友:
Super capacitor 超级电容,又叫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