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Perixx 804i蓝牙键盘拆解,加锂电池续命

楼主(2020-03-20):
很多年前买的蓝牙键盘,入手时半个月才充一次,现在内置锂电池容量衰退了,差不多三四天一充。
因为打字手感很好,准备加个锂电池再继续使用。

订单记录还能在亚马逊上找到,当年舍得花那么多钱买个蓝牙键盘,现在回想起真心疼。

背面的样子,四周有条型橡胶脚垫,中间靠上侧有蓝牙连接按钮、电源开关,这个键盘手感很重。

贴纸铭牌参数,这个冷门品牌知道的人恐怕不多。

前框和后盖为卡扣连接,掰开一条缝,拿信用卡就可以划开。

前框正面造型。

前框内侧。

商标名称:佩睿睿键。

有生产部件编号。

可回收利用标志。

各种部件标志很齐备。

按键底部是一块较厚的铁板,所以手感很重。

钢板细节。

电源开关键。

侧面细节。

主控电路板。

左侧是蓝牙芯片。

右侧是锂电充电部分。

博通的BCM2042 3.0蓝牙芯片。

原装的110mAh电池,现在估计只有小半的容量。

带过放保护芯片。

这是以前刷单得的一个蓝牙耳机,只剩下内脏部分,锂电池容量为70mAh;手头没有其它合适的更大容量的聚合物锂电,只能用这个了。

把蓝牙耳机的电池并在键盘原来的电池上正好合适。

蓝牙耳机摆的时间不算长,电池没有过放。

简单粗暴焊接,并上续命。

充电电流和原来差不多,仅有56mA,用小米充电宝必须启动小电流模式才能保持充电,不然充电宝会识别为空载自动断电。加电池后基本达到原来的两周一充效果。

这是蓝牙耳机的主板尸体。

网友:
这键盘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看里面空间很大啊 淘宝找一个能放得下的新电池就是 这个体积起码能放500毫安以上的电池 实现超长待机

网友:
我以前买的是7号电池的蓝牙键鼠,一共才一百多吧。放了7号锂电池,可以用半年

网友:
我国产雷柏的 无线鼠标键盘套件 59元  安个5号电池都要用半年

网友A:
小容量锂电池,估计POS机里的锂电池用上更好。

网友:
要是有数字键盘就好了。

网友(2022-05-04):
刚好有个同款,找到电池后再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容量锂电池,估计POS机里的锂电池用上更好。

POS机里的锂电池不能充电吧?

网友:
自从用上了樱桃红轴,觉得这种薄膜键盘不好用了。用笔记本也要接一个机械键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S机里的锂电池不能充电吧?

拆过几个POS机,里面的锂电池都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