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假作品之二《ATX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0-03-20):
ATX改可调恒流电源,一直想做个试试,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施,老板迟迟不复工,闲着也是闲着,历经磨难,总算是成功了,0至29V可调(实际26V)可达到恒流10A输出,各状态下无自激,调整恒流电位器时可通过电压表监视设定电流大小,过流和过压保护都有,自动风速控制。

网友A:
能分享下怎么改的吗?一直想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下怎么改的吗?一直想改一个

网上很多教程,主电路都一样,改法也一样。只是保护电路不太一样,原理还是差不多的,也有把保护电路废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很多教程,主电路都一样,改法也一样。只是保护电路不太一样,原理还是差不多的,也有把保护电路废弃 ...

一直都是搞低压的,高压的还是怕怕的,下次试试看,有好多老电源在,顺便学习了

网友:
求小白教程

楼主:
这个一搜一堆教程,我也是搜索来的

网友B:
请教一下,是另外加一个20V左右的辅助电源给TL494供电?还是用ATX本身的待机电源给TL494供电?我正在改一个,用ATX电源本身的待机电源给TL494供电,测了一下TL494的12脚,电压只有11.8V左右,够吗?改了之后能输出,也能带载,只是吱吱声比较严重,在多个电压下、重载、轻载都会出现,主开关管的散热片也热得烫手,不知道和TL494的供电电压有没有关系。

网友:
50口罩64 额温枪199 雨刮5 工兵铲5 固特异鞋98 小米剃须刀39电推剪49 山地车1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是另外加一个20V左右的辅助电源给TL494供电?还是用ATX本身的待机电源给TL494供电?我正在改一个 ...

494自带的辅助电源不用动,外加的只给电压表和风扇供电。你这个是有自激,我是把2,3脚,15,3脚之间的反馈电阻电容撤掉,直接用0.22uf的电容直连试试。电压调节电位器中点对地加0.1的电容,电流调节电位器不要加。

网友:
这是把原电源的电路板焊点都重新焊了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494自带的辅助电源不用动,外加的只给电压表和风扇供电。你这个是有自激,我是把2,3脚,15,3脚之间的反 ...

谢谢指导,我再试试,有情况再来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494自带的辅助电源不用动,外加的只给电压表和风扇供电。你这个是有自激,我是把2,3脚,15,3脚之间的反 ...

谢谢你的指导,我把原来连着TL494第2、3脚的47K电阻和0.01μF电容拆掉,换成一个0.22μF的电容,吱吱声确实减轻了许多,现在要侧耳认真听才能听到。我在想:如果再加大一点电容的容量(比如换一个0.47μF或者0.68μF),会不会就完全没有吱吱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指导,我把原来连着TL494第2、3脚的47K电阻和0.01μF电容拆掉,换成一个0.22μF的电 ...

我加到0.22一点声音都没有了,而且测过波形也很好,试试应该没事吧,爆了别找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指导,我把原来连着TL494第2、3脚的47K电阻和0.01μF电容拆掉,换成一个0.22μF的电 ...

16脚如果还保留着原来的保护电路,从驱动部分取电压经过整流滤波后接到16脚的,把这部分的滤波电容加大一下,也不能太大,要不然保护反应会太慢。

楼主:
过流过压保护原理,电路不一样,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是另外加一个20V左右的辅助电源给TL494供电?还是用ATX本身的待机电源给TL494供电?我正在改一个 ...

自激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过流过压保护原理,电路不一样,原理都差不多

学习了。这个是哪个书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这个是哪个书里的?

网上找的

网友D:
曾经试着做一个,可惜没有操作好,自激烧了,就没有心再做了。
真想弄个黑武士省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试着做一个,可惜没有操作好,自激烧了,就没有心再做了。
真想弄个黑武士省心多了。 ...

烧了再修复也不难,没几个件,也很容易找,买成品和自己做的体验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