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墨盒被保护破解

楼主(2020-03-20):
自己在用的一套惠普46号墨盒,拿给另一台打印机试下机,取回来再用,竟然不能用了,研究一番后发现,试机的打印机设定了墨盒保护功能,我的墨盒被它保护,与它绑定,只能给它用了!开始网上做功课,在万能的X宝,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墨盒芯片贴。买回来贴上我的惠普46号被保护而绑定的墨盒,真的破解了墨盒保护,满血复活。如果你有 被保护的而绑定的墨盒,需要用到别的打印机上,这个墨盒芯片贴还真不错!

收到的两张墨盒芯片贴

墨盒芯片贴正面

芯片贴反面,真的还有个小芯片

彩色墨盒贴上芯片贴

墨盒芯片贴自带粘胶

上机显示正常了,墨满

软件显示正常,墨满,被保护的墨盒满血复活。

网友:
早不用喷墨许多年

楼主:
国际空气质量与健康实验室(ILAQH)的测试结果显示,部分激光打印机所释放出的有害微粒(碳粉)与吸烟释放出的有害微粒危害程度旗鼓相当,如果吸入数量过多,就有致癌的危险。所以家用,尤其是给孩子用的,喷墨打印机还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偶尔打印一些照片,也是彩喷价廉物美。当然要学会选择一些维护成本和后续成本低一点的型号,比如大墨盒的,或自带连供的墨仓式打印机。

网友:
吸烟后可以通风吗?现在的无线打印机可以放在没人的地方后者打完了在再去拿吗?喷墨的就家用的频率有多大几率堵头?还是激光的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际空气质量与健康实验室(ILAQH)的测试结果显示,部分激光打印机所释放出的有害微粒(碳粉)与吸烟释放出 ...

但是激光打印出来的和喷墨没有使用专业打印纸的效果是天地之差

网友A:
好东西  有没有佳能打印机用的?

楼主:
打印文档的话,原装墨盒,或者好的颜料墨水,效果也还可以。激光打印机,我单位里的佳能、惠普的激打都有,打印时都有异味飘出来,PM2.5污染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偶尔打印照片的话,彩喷还是不错的。所以,家用的话,不建议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有它的一些优势。如今,有些环保意识比较强的公司,也换用办公用的专业喷墨打印机了。

网友B:
喷墨打印机速度慢,耗材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喷墨打印机速度慢,耗材贵。

你说的正好相反吧.

网友D:
刚100收了一台兄弟7360四合一激光打印机,可惜就是打印或者复印时候会有点淡淡的灰底,而且打印出来都会有一些小黑点,不会修,不知道值不值这个价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100收了一台兄弟7360四合一激光打印机,可惜就是打印或者复印时候会有点淡淡的灰底,而且打印出来都 ...

硒鼓可能伤了,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文档的话,原装墨盒,或者好的颜料墨水,效果也还可以。激光打印机,我单位里的佳能、惠普的激打都有, ...

喷墨长时间不用容易堵啊
价格倒是挺好的

网友:
你再装到另一台打印机上,然后关掉墨盒保护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硒鼓可能伤了,拆开研究一下

哈哈,下午拆下来傻傻的分不清楚,对电子方面一知半解,但对办公设备完全不了解,看了下度娘就拆了墨盒,还有后面的辊轴,因为直接扣出来而不用螺丝,简单清理后还是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印文档的话,原装墨盒,或者好的颜料墨水,效果也还可以。激光打印机,我单位里的佳能、惠普的激打都有, ...

HP喷墨盒上确实有锁,而且是一次性熔断,如果是新盒可以飞线解决换机锁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HP喷墨盒上确实有锁,而且是一次性熔断,如果是新盒可以飞线解决换机锁死问题。 ...

高手!飞线怎么操作?能不能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有没有佳能打印机用的?

hp 佳能 的喷墨机就是一样的,都是坑,激光机这两家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喷墨机就是e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100收了一台兄弟7360四合一激光打印机,可惜就是打印或者复印时候会有点淡淡的灰底,而且打印出来都 ...

把打印出来的图样用高精度扫描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正好相反吧.

喷墨的价格体系是买墨送机器,套的死死的,经常用还是激光的省钱。

网友(2021-07-20):
请问,这个芯片贴有复位功能的吗?
意思是墨水打完后重新锁死,还是可以自动再解锁,重新计数直到喷头打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