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净水机换滤芯,这个东西是什么

楼主(2020-03-20):
净水机换滤芯,没啥说的,考虑到超滤和纯水都是烧开喝的,感觉小t33没啥作用,准备拆了不用了,结果在小t33进水端发现个这东西,在管子里插着,然后插在三通里,这是个什么玩意?起啥作用?

网友:
是不是单向阀。

网友:
没用,可以扔掉

楼主:
不是单向阀,两头都能吹气,不过t33去掉以后,出水确实大了很多

网友A:
二分管塞 防止管变形漏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分管塞 防止管变形漏水的

有可能!那是不是说水泵后面所有接头都得有?好像就这儿发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那是不是说水泵后面所有接头都得有?好像就这儿发现了一个

应该在水龙头那里 关键词二分管塞

楼主(2020-06-08):
应该就是限流量的,出水大压力迅速下降,导致水泵频繁启动,下次还给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