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焊接薄铁皮要什么焊机?

楼主(2020-03-20):
1mm以下的铁皮要什么焊机?已有瑞凌zx7-200了

网友:
要的是技巧,焊机起码是直流逆变焊机

多看视频教程,注意防护。

薄的要点焊,连焊基本有洞。

网友A:
二保焊(带送焊丝的)  或者最近比较流行的 点焊机(不需要耗材,不是焊电池的那种) 价格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氩弧焊,或者冷焊机

网友:
二保焊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可以用冷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保焊(带送焊丝的)  或者最近比较流行的 点焊机(不需要耗材,不是焊电池的那种) 价格不是一般的贵  ...

点焊机淘宝都是焊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机淘宝都是焊电池的

冷焊机也是以点焊形式操作的

网友B:
我用过的最好用的是点焊机,在汽车厂,工业级的,价格1万左右一套,还有更贵的,瞬间电流小一万,不要太爽啊.一夹,瞬间就点住了,可以说,连焊点都没有,是平的,非常结实,至今一加工钢板,我就怀念激光切割和点焊机两哥们,太给力了.

网友:
钎焊最好,网上有卖万能焊丝,420度就能焊,用自制首饰焊炬或几十元买个石油气焊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机淘宝都是焊电池的

汽车也有用这个焊接的,只不过用的机器功率大很多

网友:
楼主应该说详细一点,说一下焊点的情况,能拍张照片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最好用的是点焊机,在汽车厂,工业级的,价格1万左右一套,还有更贵的,瞬间电流小一万,不要太爽啊.一夹 ...

我是填住缝隙的哦

楼主:
哪个实用一点

楼主:
什么牌子性价比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