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4V修正弦波逆变器诡异的问题

楼主(2020-03-20):
这个逆变器的拆机贴发布在数码老站,链接在这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51577

最近疫情原因无聊又翻出来玩,突然发现个诡异的问题。
此逆变器采用常见的双TL494的方案(后面附上电路图),
因为家里没什么测试负载,随便找了两个如下图大功率节能灯和电烙铁作负载测试,

当输入功率24V1.5A的时候没啥大问题,输出电压217V左右,
但是当输入达到24V 3~4A以上的时候,输出电压居然上升到430V左右
把负载降低功率,即当输入24V 2A以下的时候,输出电压又恢复正常了。

另外高压电容上面标的电压才400V,居然没炸

度娘上貌似查不到相关的原因,说明遇到这种的问题比较少。
欢迎老哥们探讨出现问题故障的原因,我也不打算修了,因为我还有纯正弦波的逆变器。

下面附上修正弦波逆变电路原理图和波形图,收集自论坛里的,具体出处忘记了,抱歉。

DC-AC升压端驱动电路局部放大图:

H桥驱动电路局部放大图:

初步认为H桥这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预计是DC-AC逆变升压这边问题大一点。
负载变大输出电压突然增大约两倍,很诡异。

网友A:
会不会和LED驱动电路有关......

网友A:
这种LED灯的驱动甚少有EMI器件,可以加一个滤波器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LED灯的驱动甚少有EMI器件,可以加一个滤波器再试试看

本身逆变器有个简单的EMI滤波,有空找一些阻性负载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和LED驱动电路有关......

我起初也想可能会有点关系,因为是非隔离变压,但是身边暂时没找到100W左右的纯阻性负载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起初也想可能会有点关系,因为是非隔离变压,但是身边暂时没找到100W左右的纯阻性负载测试。 ...

看了一下电路图,过流保护由16脚检测,过压由电阻分压给稳压管,都是控制4脚来工作/停止,输出超过220V时,E5、R48上的电压不足以抬高TL494的4脚电压,令其停止输出。是不是E5或者稳压管Z5、电容C15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电路图,过流保护由16脚检测,过压由电阻分压给稳压管,都是控制4脚来工作/停止,输出超过220V时 ...

按老哥您的分析就是H桥这边控制稳压,但也想不通输出能达到这么高的电压。会不会可能桥式整流这边,也就是输出直流高电压由R2,R69分压后,通过比较器U3D然后反馈到前级的TL494的第4脚,从而控制输出前级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电路图,过流保护由16脚检测,过压由电阻分压给稳压管,都是控制4脚来工作/停止,输出超过220V时 ...

通过计算分压,刚好计算得出整流桥最大输出电压为330V左右,超过就会通过比较器,控制左边TL494第4脚。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身逆变器有个简单的EMI滤波,有空找一些阻性负载试试看。

在输出端加上共模电感和X电容后,暂时没发现输出电压异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输出端加上共模电感和X电容后,暂时没发现输出电压异常了。

:lol:EMI设计果然重要

网友B:
怎么看起来跟方波一个样?何来的修正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起来跟方波一个样?何来的修正鸭》?

跟方波不一样,修正弦波中间有死区时间,而方波没有,电压会突然翻转对负载冲击很大,所以修正弦波的比方波好一点。

网友:
最好用阻性负载测

网友(2021-11-11):
一次输出 有400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