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关于修复切割类工具的刃部 啰嗦的冒个泡

楼主(2020-03-20):
首先 这个帖子质量不是很高。。毕竟 在外面 我呢 水平也很低。咱们坛子里 各路刀神挺多的,还有做刀的 ,我呢,磨刀水平属于很勉强 很勉强的。
磨刀有很多很多高手,各种视频 各种磨刀石什么的。。 动作很潇洒华丽,然后凌空断发什么的(其实这个锋利度 我真的可以  )
不过 我不是很推荐。原因后面会说说
这里 我觉得很多教学视频或者帖子 没有把一个情况讲开  说透  所以我就说说吧  也当是我 很久没上坛子,冒个泡吧。

首先 我因为疫情的原因 一直在外,然后呢,我呢 也就随身了一把小工具,也算为了应急么。没其他打算,没有。我是很奉公守法的。结果呢 透明胶布也上 纸壳子也上 时间长了 钝的塑料袋都拉不动了!! 但是 每天还真都要忍不住用下 。。

每天三次 我都要开很多塑料袋
但是毕竟1个多月了 钝的要死了 。于是拜托朋友 从我描述了半天的地方 给我带了两个 ,虽然还是有点不对 不过好在有一个低目数一个高目数的了 也算凑齐了

磨着磨着 就突然觉得 发个帖子吧 就当咱们拆友交流交流,毕竟家里东西坏了 我们要修,菜刀 见到炖了 不还是我们嘛!!!

好了 在不啰嗦了! 说正事
着这里 我不说怎么磨 ,怎么个手法  毕竟网上大把。也不推荐什么磨石 什么工具。。

先说说 一个现状 很多人 都有个问题  磨刀磨不利 甚至磨了一身汗还是磨不利。

然后去问人 得到的结果就是 手不稳 刀刃磨圆了 。。。。

或者说 磨石太差 。。。。买刃之黑幕(我曾经无数次安利大表哥 但大表哥定力坚卓!不为所动)

那其实
我认为在这样回答的 基本要么 就是在诱导他花钱 故意不说透

要么就是 他自己并不清楚

另外还有个现象, 不少人给我说 不锈钢手磨 磨不利

其实   不锈钢能磨到非常锋利,不相信  看看吉列的不锈钢剃刀刀片  对吧

首先一个普遍磨刀的方法

一把刀 放到粗石头上  一顿子磨 磨到出毛边了  然后就在细磨石上 再磨 然后结束  或者换更细的  然后就在那磨磨磨 然后就非常锋利了~!

其实 这个方法也对 也错

对是因为 大体流程是对的 错是因为一个很关键的步骤被省略了 或者说 一个很关键的细节被忽略了

很多人 拿上一把用钝的到 会先在低目数上大力磨 以希望尽快修复受损的刃口

当然 如果不是砍过角铁这样用 卷边不久就会出现

这样的卷边 大家应该都很常见
那其实 这种大卷边,肉眼能很容易就看到的卷边 只是说明 刀刃初步闭合了  但这时并不应该换高目数
相反 ,反而应该继续在低目数上磨

仔细看  其实这个刀刃 一方面 是磨到很薄的金属产生的卷曲现象
但是 还有另一个方面  你大力按刀片 造成的被磨锋利的刀刃 产生了变形  以及刀刃的大面积断裂 。没错 刃口断了
锈钢的韧性 不如 碳素钢  两面来回受力  当然断了!
不相信 你把这个“铁丝”拔了 用强光手电筒照下 你会发现 大量的白线 。
如果这时候 你上高目数, 结果就是 你把一个 根本不锋利的刃口 在高目数上 抛光 。
结果当然是 磨不利。。
高目数的作用是把已经磨锋利的刃口  进一步抛光 提高锋利度 而不是修复刃口。断裂 的刃口 ,在高目数 上很难短时间修复。

磨不利 你又会拿到低目数上磨 然后 刃口再断,。。。结论就是 —— 磨不利 不知道为啥!

下面就是关键了: 出了 大卷边后 继续在低目数的石头上 轻轻的磨,一定要轻轻的磨。
这样 不仅能 快速修复刃口,还能防止刃口再被 压断。
其实 1000目的磨石,真正研磨出来的卷刃是不大的,要对着强光才能看到。
当你耐心的磨到 刃口出小卷边时,就可以上高目数了

小卷边 直接看是不容易看到的

仔细看 能看到 1000目的卷边其实并不大~

其实这时候磨出来的锋利度 已经足够日常使用了

在上高目数 轻轻打磨下  足够了!

说好的 5000 成了这个 。。。

切塑料袋 妥妥的!

剃毛也OK看(其实本来想剃腿毛的 但是觉得 还是文明点 就剃了手指头上的 细毛。。。)
最后也说说到底要不到 刃口高抛光 高镜面。其实 看需求的! 你要对付什么材料。
1000目出来的刀口 有一定锯齿感 手指 轻轻抚摸刀口 能感到 略微粗糙感,有较强的割入效率。或者有的人说 摸起来吸肉 。哈哈 这种刃口 对付软目标 ,比如塑料袋 西红柿什么的 会非常带劲。挨到上面,拉一下 就开了 那种感觉!
但是这种刃 保持性较一般,如果对付木头什么的 硬目标 消耗会快一点。
5000目高抛光出来的刃口 ,用手抚摸,会是一个非常光滑的线。切塑料袋找不到感觉,但是剃毛 削木头什么的 保持性好不少

OK  就这些 水平有限 ,仅仅把想起来的一个细节 给大家交代清楚,祝大家 身体健康 疫情早日离去!

网友:
学习了 字数补丁

网友A:
这刃线真漂亮,不过,1000目粗磨,我家磨刀石细面也不到1000
磨刀的手法是否和磨刀石的目数有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刃线真漂亮,不过,1000目粗磨,我家磨刀石细面也不到1000
磨刀的手法是否和磨刀石的目数有关呢? ...

大部分  五金店 买的磨石 标注 可能一面 300 一面600 有的 估计 一边 400 一边800  差不多都是这个目数。如果修复菜刀 也足够用了。现在能买到的菜刀 大部分 软的跟 铁片似的 ,问题不大。这种菜刀,因为材料和硬度的关系,也不可能磨到极致锋利。而从实用角度讲,这类菜刀磨到一般锋利就足够了,毕竟材料限制(很少菜刀用高硬钢材 而且大部分菜刀就刃口那一点点是钢的 后面都是大铁片子)和使用频次在那放着,高锋利度也会很快被损耗掉。

其实 锋利度除了磨石的粗细 手法 力道也很关键。 就像我说的 如果一直蛮力使劲磨 ,不锈钢类的刃口 恐怕永远都磨不利的。磨刀这个东西 没啥玄妙的 没啥神奇的 就是多练,如果你喜欢的话。

真正日用的话,拿上工具就是干,谁管你刃线齐不齐 谁在乎左右边刃口是否对称 是吧。即使手法不好,就像很多人说的,刃口磨圆了,其实无所谓的,就算磨圆了 只要刃口闭合住了,就基本利了! 就怕一些人  ,刃口压断了  还死命使劲 最后就是磨不出来锋利的刀口 他还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
磨什么  直接金属切割机上擦擦就非常锋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什么  直接金属切割机上擦擦就非常锋利了!

你自己的 你随便怎么擦
有个常识 叫退火 希望你先了解 下 高速电动工具 肯定退火   能加工锋利刃口的电动工具 都是过水的我  比如蘸水砂带机 刀子炖了 在角磨机 砂轮机 什么的  上面打打 ,能修复  但是也是在毁刀。如果你的道具 是 地摊上3块 5块买的垃圾 那你随意
但是这里是工具控 ,肯定有爱刀的  喜欢刀的 。就跟大家喜欢 米沃奇的充电钻 喜欢福禄克的万用表一样。
几十块 几百块的刀 ,适合角磨机 砂带机 打一打吗?

另外 再说说 最普通的情况  菜刀炖了呢? 家家都有金属切割机吗?
一个磨石几块钱 ?一个金属切割机 你让普通家庭哪里找?
还有 非常锋利? 你在说笑话吗? 你给我金属切割机擦一个 让他擦出轻松剃毛的刃口出来吧

网友C:
手术刀片那种好像不是磨出来的,是切出来的,看刀刃边上都是一条条的。

网友:
我每次磨出来的刀线都是歪的

网友:
手术刀片是磨出来的,我看过纪录片。

网友D:
请教,我的直刃我很容易就磨成了弧刃,怎么保持刃的笔直,我的是大号的修脚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自己的 你随便怎么擦
有个常识 叫退火 希望你先了解 下 高速电动工具 肯定退火   能加工锋利刃口 ...

指的是金属切割机刀片,没有切割机也行,有简易电钻改的切割机就几下磨好,退什么火,你刀子温度才多高??!就你这种磨了半天还磨的不怎样,别人给你指点一下还暴跳如雷!连基本的技巧都没怎掌握, 我多年磨刀经验,还你哔哔?再告诉你一招简易方法,刚锯条直接解决问题!还用你跟我谈常识?我名牌大学机械工程专业,还退火常识你来普及?磨把刀都磨不快的,还谈退火不退火?你是日军军刀需?这么高贵?就搓几下!一把电钻改装的切割机就几块钱的 转接头,你当需要多贵的切割机?  老驴拉老磨 永远就那样!!!傻子还在用磨刀石磨刀,角度用力还没有把握不准,还磨的这么钝,还自以为是!你说双立人刀具公司的师傅还在用磨刀石磨刀?一个常识和经验都严重落伍的人,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术刀片那种好像不是磨出来的,是切出来的,看刀刃边上都是一条条的。

是磨出来的 不然很难保持锋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我的直刃我很容易就磨成了弧刃,怎么保持刃的笔直,我的是大号的修脚刀 ...

没别的办法 唯手熟尔 ~ 多练吧 。 保持笔直 必须稳。如果是修脚刀 仅仅实用的话 考虑定角器吧 。我不反对定角器 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都是好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磨什么  直接金属切割机上擦擦就非常锋利了!

我去!随便擦擦?!!你怕是脑子里一半是面粉一半是卤水吧!那么高的转速,那么粗的目数,别说擦了,一碰一条沟吧?!!

网友F:
高手就是高手,我就不会磨刀,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的是金属切割机刀片,没有切割机也行,有简易电钻改的切割机就几下磨好,退什么火,你刀子温度才多高? ...

哈哈哈   我前面跟你调侃呢 你这火气 不过 对于智商硬伤的人 我从来不见客气!
我在帖子里谈磨刀,你狗屁不懂 却跑过来瞎说一气 。我调侃下你还不对了?拿着无知当勇气啊 !
那好 我认真回复你:

1 这里是拆友论坛 不是嘴炮论坛 嘴炮只能彰显自给的无知 和 无能 谢谢 你行你来 不行滚回你那可笑又可怜的小破屋利 抱着你那废物般的工具自嘲吧你上个研磨效果吧 你来个刃线笔直吧 你来个凌空削发的锋利度吧 !
不过抱歉 我认为你根本没没这个能力 因为你连什么是锋利都不知道
你行你上 你来上你研磨的效果  你上你的成果 没有就闭嘴! 拆友坛凭实力说话。
我的水平是不高,但是以你的磨刀水平 ,金属切割机刀片 ??? 钢锯条 ?抱歉 我认为你连磨刀是什么都不知道

论坛里人很多的,你就把你的磨刀 成果拿上来就行!

我先上我的 ,你自己看着办,只怕你拍出来丢人啊

这个定角了,我自己承认 因为怕划伤刀片的镜面抛光
下面的是手磨的

这些都是我的刀 虽然后来因为很多原因 不在我手里了 。但是,成果照片 我还是有的

等你呦!~~~

2.你的名牌大学有多名牌? 说出来听听啊 ,我仔细了解了解。
我学历也不高,也就211本科毕业,副高级职称吧。不过我觉得,这玩意跟懂不懂磨刀没有关系啊。
你就是博士 博士后 ,你不懂磨刀还是不懂磨刀啊 ,有什么意义? 不知道 你拿出来要干什么? 还是彰显你失去理智 胡乱喷的本质?

3.金属切割机刀片 先不说别的 ,什么退火 。我就问你 ,能磨利吗? 能吗?你就告诉我,金属切割机刀片 的目数是多少? 你知道不知道?你告诉我 ,我想你也不知道
另外,金属切割片属于高速工具,低俗效率必然不理想,高速的话 能保证不出火星吗? 你知道火星怎么来的吗?在刀锋口处的极薄区域,只要退一点火 ,刃口保持性也就基本完了。懂吗?
刀用的就是刃口那一点点的锋利,你把那一点点极薄的锋利处退火了 即使后面的刀片一点都不 退火,又有什么用? 你想过吗?不过我比较怀疑你 知不知道什么叫 刀刃的保持性。
4.我的刀不是日本军刀,但是好刀必然需要好好保养打磨,这不是常识吗?难道坛子里买福禄克万用表的 是拿到 机房或者现场用的吗?坛子里买米沃奇电钻的,是拿来室内装修的?你可以说你就只用10块钱的万用表 50块钱的充电钻。没问题,但是别否定高端产品的优势。只是你消费能力决定了你的眼界而已,跟东西无关的。
井底的青蛙 又知道多大天空呢?
奔驰贵 还是有人买 有人开啊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 对 你肯定不明白,我想我传的照片是什么刀 你肯定也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也不愿意知道。你只知道 你很生气。
5.千万别说 磨了一辈子刀 。这时很可笑的。因为没眼界 没能力 ,只能倚老卖老。拆友都知道很多 路边大爷修了一辈子表,但是 他这一辈子都只干一件事——毁表罢了。
很多 磨刀大爷 ,磨了一辈子刀 —— 但是他这一辈子 都是在毁刀 。
请问你属于哪一种?

6.用磨刀石磨刀是常识和经验严重落伍?
那请解释下 下面的这两块磨刀石,在淘宝上卖的死贵 还销量特高 的原因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的是金属切割机刀片,没有切割机也行,有简易电钻改的切割机就几下磨好,退什么火,你刀子温度才多高? ...

看你“旁征博引"的好像挺厉害,先说厂家,厂家批量生产根本就不是磨的!那都是刀具车床机加工的!再说说电动磨刀,相关介绍和工具网上大把,那精度是你那个简易砂轮机能比的?!就那也是多是用定角器开个刃线,也开不了锋,能开锋的自己查查价格去!最后说说你,别那么自以为是,当天下玩刀的都是傻的,几块线搞个转接就行谁会花好几千买块磨石?不懂装懂,又十几年经验吧,又大学毕业吧,有关系吗?你也就嘴儿好,还别不爱听,别不虚心,说你是认为你还能救一把。不信看看论坛刀神可会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随便擦擦?!!你怕是脑子里一半是面粉一半是卤水吧!那么高的转速,那么粗的目数,别说擦了,一碰 ...

哈哈 我在帖子里夸你了 定力卓绝 不被我安利哎!  我最佩服的就是你 ~ 神定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的是金属切割机刀片,没有切割机也行,有简易电钻改的切割机就几下磨好,退什么火,你刀子温度才多高? ...

对了,忘了一样,再你那日本刀就算高贵了?!真是没见识到家了!一个夹钢的破玩意儿算个什么!那是咱老祖宗早就玩儿剩下的!别干哈日的事儿,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就是高手,我就不会磨刀,进来学习一下。

我也不太会 就是勉强能磨利 喜欢没事就磨磨  啥东西都是熟能生巧 。我大概 有段时间 每天回家 半小时 在个垃圾石头上 蹭蹭蹭的磨刀  。。。大概半年还多。